找各种sound powered的耳机

楼主(2019-08-22):
有老师说:到ebay找各种sound powered的耳机,又便宜又多。请教操作方法?

网友A:
這樣嗎?一點也不便宜吧。。。

楼主(2019-10-12):
引用 网友A:
這樣嗎?一點也不便宜吧。。。

谢谢老师,真诚地感谢

网友B(2021-05-04):
这种耳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耳机好用吗

效果很好。我花费好大力气得到两款著名声力耳机。用它收听矿机1UA电流时声音很大,听起来毫不费力。到底能听清最小电流是多大时的声音呢?   磁环二极管矿机,KPB-2匹配器。用室内天线,拔掉地线,远离交流电源电器,接PA级电流表(感觉精度靠谱),调整耦合度线圈,在普通安静房间内,收听本地强台。10几NA时,能听清语言类节目的部分内容,20几NA时基本能听清全部内容,50NA使听起来就很轻松了,1UA可正常收听,5UA就有些振耳了。

网友C:
顶级耳机,价格也是顶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级耳机,价格也是顶级的

谢谢老师关注。都是按备件买的,学坛子里老师调整后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个人看法是没必要去拼古董器材,毕竟时过境迁,那些老玩意儿越来越珍贵。

谢谢老师关注。我赞成你的说法。有老师说:矿机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玩的。既然是玩就不必认真,谁想咋样玩就咋样玩。我倒想各种玩法力所能及的都玩玩,下一步学虎哥,做个低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个人看法是没必要去拼古董器材,毕竟时过境迁,那些老玩意儿越来越珍贵。

大约很早以前我就有过此类想法,当时是为了建立一套对比矿石接收系统的等分贝体系,但是停滞在了讨论,并未付诸实施。因为貌似有不少同志接受不了耳机上加个用电的放大器。
但是实际上,如果耳机内部供应能源是连续不断的,用以达到极其稳定的,连续不断的,自维持放大目的,那么实际使用上这个耳机就是最灵敏度高的耳机。
其实这和所谓的手机内录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所谓老耳机,一副就够了,不必再多。
以前也尝试过现代耳机,响度效果确实不尽人意,也许是因为现在技术已经不在这方面发展了罢。

网友:
大家怎么开心怎么玩都可以,个人爱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定义范围内的还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矿机的精髓在于除信号源外无其他能源的一套接收系统。
也有很多人玩有源的,还有人玩单管机的,现在三极管白菜价,偏偏弄一个三极管。。。
如果说大家在一起对比矿机性能的时,你弄一台有电源放大,大家肯定不服
还有些人爱好收藏舌簧耳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

楼主:
各位老师畅所欲言,真诚相待。值得提倡值得学习。

网友E:
不好找,也太贵了。退而求其次吧,找几只SC2-300,从中挑选两只好的就非常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找,也太贵了。退而求其次吧,找几只SC2-300,从中挑选两只好的就非常不错了。

是啊。我挑选的SHH-1耳机就其灵敏度而言同老外的耳机差别不大,只是音质差些。但应注意挑批次,挑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