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焊机充磁怎么样

楼主(2019-08-22):
                    突发奇想,绕一给万用表头冲磁的线圈,用直流电焊机接通线圈点一下,可行吗,电流是可调的,电压是多少,同行们讨论一下,取长补短,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电压50v上下。楼主可以试一试。问题是你的线圈需要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直流电焊机电压可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焊机电压可调吗?

一般的焊机都不可调,有档位的应该可调,但主要是调电流

楼主:
请同行们讲讲。

网友:
直流逆变电焊机的直流电流是连续可调的,只要你充磁线圈设计得当,是可以用来充磁的,其特点是,大电流低电压。我四十年前的第一次充磁实践就是用牵引机车的直流电源(高电压大电流,有过流保护的)来做的。

网友:
直流电焊机的空载电压60V上下,起弧电压只有六七伏特甚至更低,可按电焊机输出电流的短路状态来设计充磁线圈,也就是你的充磁线圈应能短时耐受电焊机输出侧档位的短路电流(数十安培至数百安培)。

网友:
电焊机,起弧后电压二十多伏到三十来伏,短路电压可以为0,用于充磁再好不过了,
充磁铁芯可以是普通钢铁,不必用硅钢片

楼主:
修指针万用表的师傅们介绍一下可行吗,谢谢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用电解电容做个也不错

楼主:
给表头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