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DIY了一台高灵敏度四波段二次变频数控收音机的调试

楼主(2019-08-23):
   上贴网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此机调试的“仪器”全部使用自己的DIY“仪器”,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能调试到最佳状态。
    此机是我DIY收音机中灵敏度最高的,在现在中波干扰非常严重的条件下,晚上收听大功率省台,可以收到江西安徽,外台可收朝鲜日本。
   此机上午收听效果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此机晚上收听效果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1、中频幅频特性的调试:
        第一中频采用晶体滤波器10M15A,只接2千欧姆负载电阻,幅频特性很差(见图片),经查有关资料是匹配不对,(见匹配图片)。
       调试结果:一中频的中心频率是10.705MHz,第二本振使用的石英晶体,频率只能达到10.250MHz,所以造成中频总体幅频特性不太理想。

楼主:
2、中波高放的调试:
     由于手中没有长度200毫米的中波磁棒,只有140毫米、120毫米、100米的中波磁棒,将100毫米和120毫米的两只中波磁棒用胶粘在一起,结果测量Q值为一百多,粘接失败,最后选用了140毫米的磁棒。
     中波高放的输入回路和高放回路的变容二极管的配对很难选,若不一致,调试时在这个区域谐振峰从合,在另一个区域不从合,在十多个相同型号的变容二极管中没能选出合适的,最好将车机中的三只相连的变容二极管切开使用,达到了要求,在短波高放中使用,对配对的要求不严。

楼主:
3、短波高放的调试:
     短波高放原设计输入回路为带磁芯的线圈,没采用磁棒,调试中发现采用拉杆天线灵敏度低,天线耦合不好处理,改为磁棒后灵敏度提高不少。短波2高放总Q值只做到100左右,所以若采用450KHz中频,在高端的象频选择性只能达到几分贝,采用二次变频后,象频选择性可与中波比美。

楼主:
4、调频板本振频率调试。

楼主:
点点统调只对调幅的中短波进行,调频没有采用点点统调。中短波的高放AGC没有使用,中波有4个强台发生堵塞,由于采用点点统调,把这4个强台进行偏调处理,堵塞现象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点统调只对调幅的中短波进行,调频没有采用点点统调。中短波的高放AGC没有使用,中波有4个强台发生堵塞, ...

点点统调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点统调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的??

     目前的外差收音机大多是三点统调,就是说在一个波段的所有电台中,只有接收三个电台的频率与本振频率相差465KHz。点点统调意思就是在一个波段中接收的每一个电台的频率都与本振频率相差465KHz。其原理就是将本振可变电容和调谐回路可变电容分开调谐。实现的方法:本机的本振频率的变容二极管的电压由锁相环芯片LC72131控制,高放板调谐电压由芯片DAC0832控制,它可以将每一个波段的调谐电压分成256个等级,统调时由LC72131确定接收那个频率表的电台,然后,调整高放板的调谐电压,直到接收电台的场强最高时,将其DAC0832的数据储存在记忆芯片中,下次调台时调出。不知是否叙述明白,此收音机的高灵敏度和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与点点统调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本振VT和调谐接收VT分别由单片机输出??

对,叙述的非常简练,佩服!

网友:
就是接近理想状态,用单片机控制,写的很明白,谢谢!

网友:
点点统调代替三点统调,这是与时具进,感谢楼主和楼上几位的解释。

网友:
设备 很实用 共享下 可否?

网友:
高放选频要求没那么高, 不调谐的电路都能工作好好的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外差收音机大多是三点统调,就是说在一个波段的所有电台中,只有接收三个电台的频率与本振频 ...

场强最强时有可能是噪音啊,能否用单片机控制Agc?

网友:
是不是必须用带场强指示的中放块?

网友B:
常万仁的那扫频仪那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万仁的那扫频仪那里弄的

扫频仪是自己制作的,主要芯片是AD9851,当时花了50元钱邮购,现在可能涨价了。当时制作的是单一测量工具,由于今年参加一次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科技辅导员项目,将其改成综合测量演示教具了,将原始设计的PCB电路板发出,它涉及单片机程序和电脑软件程序,都是自己编写的,好多商品数字扫频仪的幅频图像是对数显示的,需要AD8307芯片,我看上去不习惯,所以没采纳,用线性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