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麦景图201CD机,不读碟,显示NO DISC

楼主(2019-08-23):
求修麦景图201CD机,不读碟,显示NO DISC

网友:
自己先做检查,将检查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伺服正常不读碟,一般情况光头失效。

网友:
报废了,光头找不到的

网友(2019-11-17):
根据以往经验,光头老化的案例很少,激光管寿命一般都能保证5000小时。每天发射状态3小时的话,也能用4.6年。光头不读碟或者肉眼观察光点比较暗淡,一般都是光路灰尘/油腻/以及不知何物的污染。一般的清洁手法很难清洗到内部,就算拆开光路清洗了也难以精准复原对靶。推荐买台超声波清洗机,加纯净水兑洗洁精的溶液洗,能解决大部分光头问题。前提是物镜没有被拙劣的手法弄花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