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脚再生机,电源够肥

楼主(2019-08-23):
实验制作了几种管子管型的再生式收音机,感觉还是大八脚管子气质与再生机更搭,他们的搭配组合使机器的整个人社都不一样了,喇叭先实验了现在的动圈喇叭,声音甜美(接DVD信号与广播天线)。拆输出变压器和滤波电阻,换上1948年美国产5寸老励磁喇叭(接10米室外天线)人声浑厚好听(失真),民国味道十足。制作中费了些周折,由于电源牛次级高压250伏不带中心抽头,5Z2P门式整流,滤波电阻3K,负载电压下降的很厉害,请教老师后,加1N4007桥式整流,电子管缓冲,300欧电阻滤波,直流高压随即正常,稍高。感觉可以上励磁喇叭了,励磁线圈代替原300欧滤波电阻,接输出变,一切正常。实验结果:换喇叭后拾音电路接(VCD信号)声音不是很好听(可能是励磁喇叭背的小输出质量一般吧,只满足听广播需要)秋后再做木质机箱,将复古进行到底

网友:
跟我的万用表一样的

网友A:
做的真好,整齐好看,用磁性天线接受效果会好些。

楼主:
老指针式万用表很好用,皮实耐用,灵敏度高,直观好看,玩机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整齐好看,用磁性天线接受效果会好些。

空心线圈(哈托莱式)外接天线效果非常好!磁棒天线我实验过了。如今就想复古怀旧

网友B:
楼主好手工!大八脚管民国范儿十足啊!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呢?

网友C:
经常去看牙医吗?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器

网友D:
大8脚管确实复古观感好,做得漂亮。

“5Z2P门式整流”?没听说这个词,是否笔误?
“1N4007桥式整流,电子管缓冲”,如果用直热式的5Z2P缓冲,等于没有缓冲,只不过电压降了一些,用6Z5P比较好。

网友D:
再生可变电容的轴是怎么接长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E:
做得不错,高频阻流圈是2.5mH的吧?

网友:
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工!大八脚管民国范儿十足啊!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呢?

谢谢,主要是手头有些大管子闲置着,把它们攒起来,大管子更显的古朴一些。电路图就是传统的三灯机再生机电路,大管小管基本一样,原理一致。5Z2P(6Z4)整流、6SK7(6K4)检波低放、6P6P(6P1)功放,灯丝电压有区别,只是管脚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去看牙医吗?

那几件小工具很实用,焊个线头,查个电路很趁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8脚管确实复古观感好,做得漂亮。

“5Z2P门式整流”?没听说这个词,是否笔误?

可能没有表述清楚,5Z2整流后,滤波电路用的是“门”式的,电容-电阻-电容,电子管缓冲一下,感觉高压来的慢一些,另外机器上有地方,加个管子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生可变电容的轴是怎么接长的,能否介绍一下。

这种可变容有两种轴,一种是细轴且极短的,不好连接6mm轴的,我的这种电容旋轴是6mm的,只是稍短,买一个现在的仪器大旋钮,可以拆的调整松紧那种,再一端用锡焊一节6mm铜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盘上焊点不要悬空,要用焊片架,否则震动容易触碰底盘造成短路。

我想到了这种情况,由于这种简单的机器,元件也不多,我将元件尽量组合都就近焊接在管座上,有的接到粗地线上,基本上是搭棚焊强度还不错接且元件金属部分离底盘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高频阻流圈是2.5mH的吧?

高扼流圈是4.5毫亨75毫安的,很漂亮的线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扼流圈是4.5毫亨75毫安的,很漂亮的线圈

4.5毫亨觉得小了些。大于10毫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毫亨觉得小了些。大于10毫亨为好。

我还用过2.5,也还好吧!一般2.5-10的都可以,现在这种高扼流圈不好找了。

网友:
胶片的大八脚管座是哪儿搞到的啊。也响要一些,。

网友H:
微笑兄下大工夫复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笑兄下大工夫复古了

目标是百部像模像样的复古怀旧电子制作,到时租一个场地,搞一个小型的展览,亲戚朋友来捧场,我想一定有意思,到时会说过去的时光没有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手头有些大管子闲置着,把它们攒起来,大管子更显的古朴一些。电路图就是传统的三灯机再生机 ...

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
最好还是用电池管(电源用电池)的大八脚管,防止杂 音从电源串入。

网友I:
C,R,C简称派型滤波电路

网友J:
机子做的真好,那个励磁喇叭哪里买的,我的上海152型收音机的喇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子做的真好,那个励磁喇叭哪里买的,我的上海152型收音机的喇叭坏了

大八脚管子的机器陪5吋励磁喇叭是绝配!此喇叭是咸鱼上淘的,1948年的美国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I:
C,R,C简称派型滤波电路

我习惯称之为“门”型滤波电路,老式收音机多采用此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扼流圈是4.5毫亨75毫安的,很漂亮的线圈

很漂亮,这种结构的4.5毫亨的比较少见,常见的一般都是2.5毫亨的。

网友E:
再生电容用多少的?我看你前后应该是用了两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八脚管子的机器陪5吋励磁喇叭是绝配!此喇叭是咸鱼上淘的,1948年的美国喇叭

喇叭值五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漂亮,这种结构的4.5毫亨的比较少见,常见的一般都是2.5毫亨的。

是的,这种高扼流圈当时是专门为再生机设计的,4.5的体积比2.5的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喇叭美得很!是几寸的?功率多大?

是5寸的喇叭,2瓦左右吧,让老喇叭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生电容用多少的?我看你前后应该是用了两种的。

之前那只可变是80p的,体积稍长距离滤波电容正极太近,随后换了一只,新可变86p的调再生很平稳。

楼主:
现在这种喇叭网上价钱炒的很高,其实做这部再生机主要是为了用上这只喇叭,我觉得励磁喇叭配大八脚管子胶木空心线圈气质最好样子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励磁喇叭看着有这么新?哪里薅来的

是一只老喇叭,外观锈蚀,状态很好,清理后刷漆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居然保存这么好,声音呢。

坊间还是有好东西的,另外,有的元件需要打理的,此喇叭由于是5吋的,输出变压器也不大,听广播还可以,人声醇厚

网友(2021-02-09):
老师手艺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路图呢………………

这种三灯再生机器电路图网上多得很,大管小管都有的

网友:
不错,很好,大气。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路图呢………………

三灯再生收音机电路,花生管6J1(6K4)6P1、6Z4。也可以改为大八脚管6SJ7GT(6J8P、6SK7GT)、6V6GT、5Y3GT(5Z4P、6Z5P)。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灯再生收音机电路,花生管6J1(6K4)6P1、6Z4。也可以改为大八脚管6SJ7GT(6J8P、6SK7GT)、6V6GT、5 ...

版主老师资料就是多!我用的就是这张图!胶木管线圈好看但需要外接天线,为此电路稍有改动,增加了再生可变电容调节和拾音电路,可以外接音频输入,我常用此机放袁阔成先生经典评书《三国演义》,声音好听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