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老电视机怎么才能收到台

楼主(2019-08-23):
家里有一台老CRT索尼电视机,想把它利用起来
问题是现在都成数字信号了,这种老机器怎么才能收到台?
是不是有转换器?

网友:
澄清一点:
“数字电视”的含义并不是指我们一般人家中的电视机,而是指电视信号的处理、传输、发射和接收过程中使用数字信号的电视系统或电视设备。
中国数字电视分三类:
A 有线数字电视 DVB-C
B 地面无线数字电视 DMB-TH (DTMB国标 2012.11.1强制实施)
C 卫星数字电视 DVB-S/S2 (国家禁止个人私自接收,目前一体卫星电视几乎为零)
目前市场上的数字电视几乎都是数字监示器,它能兼容多种制式数字电视显示、模拟电视接收、电脑显示器等,是适应从模拟到数字电视过渡期的一种高档产品;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各种数字电视机顶盒、网络机顶盒(上互联网)、电脑主机、DVD等,可实现各种功能并获得较高清晰度的图像显示效果。
1.所谓数字电视就系可以解码数字信号,它中0101这样的值,可以直接接收来自有线数字信号或无线地面数字信号而进行解码,直接可以在电视上播放,而无需再接机顶盒.只有内置了DVB-C或DMB-TH(有线数字和地面无线数字)模块的一体机电视,才真正算是ABC三类数字电视的其中一种
2.通常用的电视是模拟电视,需要加机顶盒解码数字信号再转成模拟信号还原给普通的电视显示,相当于机顶盒是个中转设备。
总之现在的电视机都是伪数字电视机(诸如‘智能电视’’“数码电视”、“全数字电视”、“全媒体电视”、“多媒体电视”等),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信号总线处理电路。
比如有线电视是用数字传输在通过机顶盒解码变成AV/TV模拟信号。就当前一些城市还保留1至2各无线传输的传统电视台可以接收。

网友:
回答楼主的老电视的利用。
老式的大屁股电视机一般是没有HDMI接口,但肯定有AV接口,我们可以通过装个接口连接天猫魔盒上。
首先准备一条红白黄的一拖三AV线。找到天猫魔盒上面接口处的“AV”接口,用黑色的单头连接。找到老电视上背后的接口处,根据对应颜色,连接其他三个接口,接通电源即可。
普通的网络电视经过我们的改造,秒变智能电视,只需再按照一个沙发管家,就能免费看直播,追大片,玩游戏了。天猫魔盒必须家里有网方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网络机顶盒自 有些有那个接口

谢谢回复,用AV线就可以的吧,一头接机顶盒,一头接电视机

网友:
过老的电视机是没有AV接口的,只有射频(高频头)接口,需要一只AV/RF转换器才行。

网友:
拆了!利用里面的元件吧!

网友:
当显示器用吧,接收用卫星或地面波。

网友:
现在还可以接受电视台发射的几个信号,应该直接接受就可以,当然也可以通过视频信号输入,或则转换来接受。

网友:
有地方放,留起来,千万不要拆,到时除了喇叭你什么都用不上。

网友:
机顶盒就是呀

网友:
应该早没天线信号了,找找AV孔,老式vcd ,dvd可能还有av输出,或上某宝找找数字转电视天线模拟信号的东东吧

网友:
家里有一台12寸索尼黑白,能收到室外信号,但效果不好

网友:
安装室外电视天线接收地方台,模拟电视频道没有完全关闭,也可以用AV端口收看任何电视盒子的内容,如果没有AV输入端口,只有射频输入,只能加装AV转射频的转换器,然后搜索电视频道即可收看

网友:
我记得 我有AV转RF  以前VCD上拆的!~

网友:
自已搞个小发射台

网友:
没有AV输入接口,可以自己做个AV转RF小调制器。(以前那些插卡老游戏机上都有,而且都能单独拆下来的)

网友:
弄台进口录像机最好是射频在U段,(声图调制 发射后有质量保证)   用机顶盒解码AV 输到录像机AV入的端子上, 射频端子引到电视天线孔上.搜一下台,就能放了, 也可加一台线路放大器放大射频信号配上发射天线.开路发射 做小电视台玩!!
也可弄台射频调制器, 成本高点, 自已动手可玩性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出的电视可以直接插网线或连wifi 自带安卓 不用机顶盒也能看
网线 wifi都是数字信号的传输

直接插网线是不可以的,需要有网通,电信......给的猫(调制接调器)再通过他们给做的(双端头)普通网线,连接到他们的对应机顶盒,最终接入电视机,不用设置WiFi,这时手机需要WiFi。有线电视台是直接用他们的机顶盒,解调后(去年都已经升级为高清)清晰度比前者要好。天猫魔盒(解调)用HDMI口接入电视,买时带这种线,当然也可以用USB口线连接。总之现在卖的电视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码设备,需要要解调为模拟信号的。

网友C:
全国皆可接收的CCTV-1应该还有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国皆可接收的CCTV-1应该还有希望

是这样的,城市一般都保留2-3个传统蝶状天线无线传输的电视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mi也是数字视频信号

现在电视自带安卓 完全可以联网看电视

根据楼主的问题我上面谈的是普通LED1080P电视机,至于“智能电视‘’也不是真正的数字电视机,只不过内部加了一个嵌入式CPU(中央处理器)装入操作系统软件(安卓)发出指令,执行某一程序这个过程是数字信号。对视频音频信号而言还是需要DAC转换的。
“网络电视机可以直接连接网络看电视吗?”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340130542867729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视带的浏览器有的可以看网页直播 再说直接下载电视家或央视影音就可以了

有些用户用了好几年的智能电视系统非常卡,就想买网络机顶盒连接在一起使用,但一般要先开机之后进入原本电视系统的主界面,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才进去盒子系统,这样比较繁琐。(具体步骤这里从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必须用数字信号驱动
安卓系统的画面通过数字信号(屏线)直接到液晶屏显示
安卓智能电视就是数字 ...

中国释然
2019-05-04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部分来讲。中国市场销售的大部分32寸以上的液晶电视都是高清的。中国的高清电视标准到现在都没个准信出台。像美国就是720P的,欧州就是1080I格式的。但中国到现在还没能出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各方利益分配问题。 现在的机顶盒解码后的电视,大约大到550线左右,不到720线,所以怎么也算不上高清的。实际效果出就是DVD效果,只是比以前的有线电视要稍微高一点。真要讲起来,算是半数字半模拟的吧。不过现在的节目倒都是全数字录制的,只是在播放后转了模拟的。 在高清信号方面,中国几年前就有了技术,只是相关各方因为前期模拟信号时代的投入方面的利益争执不下。对以后数字时代的利益分配也要争夺,所以一直就下来。导致电视机的生产厂商也各有各的标准,人人都讲自己的才是真正高清的。 关于机顶盒的外置更是一个笑话,是中国的权利机关为了利益而牺牲了广大的消费者。也算是中国特有的产物。早在2006年三星就打算将在中国市场销售的50寸等离子里开始内置数字解码器,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中国行不通。最后该型号最终没能在中国上市。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早些年喊出的2015年全面停播模拟信号就像个空口号。

现在想买电视机,但都不是真正的数字电视,应买哪种电视过渡
http://price.ea3w.com/jdbk/cjwt/60865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必须用数字信号驱动
安卓系统的画面通过数字信号(屏线)直接到液晶屏显示
安卓智能电视就是数字 ...

液晶屏必须用数字信号驱动
真正的数字电视是什么?
http://www.elecfans.com/jiadian/dianshiji/2010011415787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必须用数字信号驱动
真正的数字电视是什么?

都是数字信号,但是电视台还没有数字化,都需要编码解码压缩等等,即便卫星传输也要有A/D转换,终端D/A转换(只有部分数字化了)。

网友:
搭配卫星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必须用数字信号驱动
真正的数字电视是什么?

        智能电视天线插口的使用:调节天线转向,电视进入数字调频(进入DTV调台),即可观看地面数字高清广播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天线除了可以接受数字信号外,在同一时间也可以接受模拟信号,与上面的接线相同,只是在电视进入模拟调频(进入ATV),即可观看模拟电视广播节目。
从画质以及抗干扰能力上来讲,数字电视信号要比模拟电视信号优势多得多,不过目前仍然属于模拟性数字过渡阶段,因此还有许多电视台还是采用模拟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智能电视使用网络看电视(电视家 央视影音等app)不是数字电视吗

你这智能电视是数字电视。

网友:
我这儿,电视台播4套节目,本地*2,CCTV*2.天天看CCTV-1.

网友(2020-02-02):
买个地面波机顶盒吧,现在还能收十几个台,而且永久免费。建议先问问当弟有没有地面波,信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