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散件装了一个数字时钟每天慢一分钟

楼主(2019-08-23):
怎样把时间调准一点?

网友:
这个看 RTC 模块了:

如果是 DS1302 直接放弃折腾吧,这两个产品简直能把人折腾疯,调整匹配电容太酸爽,
而且一言不合就停机发烫;

如果是 DS3231,应该是芯片损坏有毛病,这个 RTC 精度非常高,自带温度补偿。
我手头用 DS3231 的时钟,平均1年偏差半分钟的样子;

如果完全没有 RTC 模块,只是靠单片机模拟,那就可以开始改程序了。
一般要调整中断重装顺序等等

网友:
晶体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稳定度,另一个是准确度,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是精度,实际上是这两个东东。稳定度是指晶体的频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量,晶体的稳定度通常在10^-6~-9之间,比较多的是在-7-8左右,-6的是比较差的了,而-9的则是高级货了,通常还要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才行,所谓温补和恒温晶振了,通常的-9就是恒温晶振了,甚至有些好的能做到-10,而温补的则是在-8-9之间。这些说的都是稳定度,只有稳定度高了,准确度才有意义。准确度是指晶振的标称频率与实际频率的相对误差。
如果楼主的时钟走时是比较稳定,也就是说每天都是慢同样的时间,说明晶振的稳定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一用,只要把频率调整到准确的数值就行了,通常晶振都有两个反馈电容,这两个反馈电容也是晶振的负载电容,通常负载电容减小,频率会增加的,所以楼主可以用小的电容来代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可调电容来代换这个反馈电容,要注意的是,两个反馈电容通常是一样的值,不过,其中有一个减小的话,会减少反馈量,可能晶振会停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换另外一个电容来调整

网友:
板上有晶体的话调整晶体两端的电容

网友:
换高精度晶振。

网友:
                    外置晶振,可以微调晶振的接地电容。也可以考虑添加部分程序,每天补偿一分钟

网友:
拆旧 换晶振最方便 , 一般市场上的晶振是挑过的。

网友:
程序的话,用6楼那方法,每天做修正就行。换晶振也行,从旧电脑上拆,RTC的晶振都是一样的。之前做动态口令的产品也遇到这个问题,晶振的偏差不可避免,换高精度的话成本会增加不少,而且不一定解决问题,所以就想出了几种方法来修正。

网友A:
用市电作频率基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市电作频率基凖吧

想太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电频率偏差标准(GBT15945)规定我国市电频率允差 0.2HZ,且可以放宽到 0.5HZ...

即使以最好的 0.2HZ 标准而言,对 50HZ 也是 0.4%!也就是说,一天可以误差接近 6 分钟,而这是合格的,符合国家标准!楼主的误差,一天才一分钟,你却要人家换成一天误差 6 分钟的基准?这是什么骚操作!

而晶振,哪怕是最烂的晶振,一般也不会劣于 0.005%!钟表晶振甚至优于 0.0015%!

楼主:
有12M晶振的,两只脚,那种四只脚的晶振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看我上面的图,25度变化到5度或者45度温飘就有15ppm了,这还是最小的情况。

如果不在25度标定 ...

精度和温度系数是两回事

任何器件的精度指标,比如电阻的电阻值,电容的容量,晶振的频率...都是在给定温度下给出的,然后在标称温度之外使用,需要再根据器件的温度系数去换算。50ppm、15ppm,这些都是晶振的 TA=25°C 的精度指标。

荔枝,EPSON 钟表晶振指标:

如果使用温度不在标称温度的另行换算,不算在精度指标内,混淆两者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