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求助

楼主(2019-08-24):
刚拿到一台上海牌双卡收录机,两个卡座都不转了,拆来后,皮带都没有了,大家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A:
找皮带装上去就成。有时找合适的橡皮筋也可以。一般电机带动飞轮(飞轮轴带动磁带),另有一根是带动收带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皮带装上去就成。有时找合适的橡皮筋也可以。一般电机带动飞轮(飞轮轴带动磁带),另有一根是带动收带轮 ...

谢谢指点,找到皮带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芯不错,全自停自动翻面还带电脑选曲~

厉害,这样也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先说一下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中午拿到后就拆开了,暂时没有皮带更换,所以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样,换皮带必须是原装的,否折抖恍很厉害,除非·你是木耳朵,对音质要求不高,只想听个响

录音机厂早就关张了,原装皮带应该是不可能买到的。

网友:
tb店铺找  okxia皮带视听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卡机,第一图上面部分是全自停自动翻面选曲机芯,下面部分(另外一卡)应该是普通机芯

我具体应该怎么绕皮带呢?麻烦帮做一个标示图,两个机芯都帮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看不清,我也是粗略分析一下,皮带我有,以前搞维修的时候买了一大包,有各种尺寸,可惜你这机芯不知道 ...

好人那,有技术还有爱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都是同道中人

皮带我网上买了一包通用型的,各种长度都有,等到货了我试试,就是不太懂应该怎么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