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ADC是不是很操蛋

楼主(2019-08-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仔细查资料,如果只能用电源做adc参考基准,那可真操蛋了。建议外接基准0通道,1通道采样后算出电压。没的办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通道接外置基准,通过校正,可以解决LDO电压不准的问题,LDO波纹大、不稳的问题还是难以搞定。
不理解S ...

C8T6没有,64脚以上的都有(不含64脚)。比如ZET6,VCT6。

网友:
挺好使的,关键还是看你用来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通道接外置基准,通过校正,可以解决LDO电压不准的问题,LDO波纹大、不稳的问题还是难以搞定。
不理解S ...

pic比较良心,内部有基准,可以设置adc内部参考,也可以外接基准adc参考。stc的大多和stm32一样都是电源电压的。  adc参考灵活设置内外基准,我认为才是adc的精髓之一。不知道现在mcu咋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比较良心,内部有基准,可以设置adc内部参考,也可以外接基准adc参考。stc的大多和stm32一样都是电源 ...

比如,做一个阶梯式的比较阀值,比如1-2-3-4-5v对应动作这样的应用(就是adc键盘这样应用类)。如果遇到adc电压电源参考的mcu,不是不能实现,是实现起来难受无比。你得算出基准电压,完事基准电压分压后与采样电压比较这样,c实现起来乘除运算都得上来。代码量大,效率低(具体实验下就知道)。如果没乘除法mcu,遭罪了。一般这样的应用。我直接pic了。贵点就贵点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貌似100脚封装的才有单独的基准源引脚,确实不知道这样做处于什么考虑。

在精读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我推荐你试试原装tl431,稳压5v,完事adc直接参考5v。10位的,我做过键盘设计,还可以。做电压电流表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键盘ADC用103C8T6有什么难做的?滤波呗!小菜一碟。

键盘ADC要用电压基准更是瞎扯淡,用3.3V给电阻键盘供电就行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C:
你想多了,单片机自带ADC?
一个单片机的价格还没有一颗ADC的价格高,你还指望能有什么精度可言!
就算很多号称DSC的数字处理单片机,自带16位ADC,提供外部基准输入,可是其线性度还是很糟糕。

网友D:
自带adc就是玩玩。想提高精度,一片高精adc比单片机贵多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专家,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我感觉还不错,能达到手册上写的技术标准。另外,103c8t6不是有内部基准嘛?虽然精度不高,但用来校准VDDA还是够用的。030系列的内部基准还带出厂校准数据,通过校准数据计算出来的电压还是挺精确的。再自己做做滤波和数据修正,整个量程范围基本上和我的4位半万用表大差不差的。12位的ADC,还能要求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带adc就是玩玩。想提高精度,一片高精adc比单片机贵多了。

  请问专家,高精的ADC芯片,常用的有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单片机自带ADC?
一个单片机的价格还没有一颗ADC的价格高,你还指望能有什么精度可言!
就算很 ...

赞同,实际应用对比发现,mcu自带adc线性很差,价格决定性能。没得办法。自带adc在强大,也没得比专用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好我能理解,毕竟成本在那。
可只能用VDD做基准,AD采集结果抖动会比较大。
况且给基准源拉出根 ...

与封装有关,C8T6管脚少,不好引出就内部直连了。
猜想同型号管脚多的片子Vref应该会引出的,我基本不用ST,其它片子一般都是这么个情况,于是大胆猜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专家,高精的ADC芯片,常用的有什么型号

上ADI官网,按条件搜索,找到合适的规格后再淘X一下或者Digikey,看看现货市场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好我能理解,毕竟成本在那。
可只能用VDD做基准,AD采集结果抖动会比较大。
况且给基准源拉出根 ...

mcu自带性能就那样,可以算法优化下。头四次取样废弃,20次取样去掉两个最大,两个最小,16次有效值在求评论值这样。在加入过采样能好点。我10位adc玩过。能精确3.5xv,但是线性差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专家,高精的ADC芯片,常用的有什么型号

不是专家。
ADC谈不上常用哪种。要看你的模拟信号的电压范围、变化频率,以及你的数字信号要求的分辨率。ADC的速度要达到模拟信号频率的5倍以上,然后看你要求的分辨率是8位还是更高。电压范围不符可能还需要做线性放大或者衰减,甚至前置滤波。
做个电阻网络的键盘,单片机内置的足够了。要是心电图的机器,就得找个好的ADC。
一切看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家。
ADC谈不上常用哪种。要看你的模拟信号的电压范围、变化频率,以及你的数字信号要求的分辨率 ...

谢谢指导。
我想找个测试气体浓度的ADC采集,因为浓度很低,需要灵敏度高一些的

网友:
用144脚的ZE系列吧。功能多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
如果真要外接基准,可以使用3V的电压基准。或是直接使用VCC,后期校准,这个设计应该是节约成本,某些与基准电压无关的场合,或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

网友(2019-09-26):
103这款芯片大多拿来做工具了。

网友:
单片机ad基本都很差,号称16位,24位,使用简直不能用。

网友(2020-07-06):
采用两路供电,

网友:
自带adc本来就是聊胜于无的东西,期望值别太高,想要独立供电,上大容量版本

自带adc是开关电容原理的,不是外置的那种西各马得了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