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启动电瓶最大可持续放电电流是多少C

楼主(2019-08-25):
想用摩托车启动电瓶带一个电机,

查了下找不到这个参数(最大可持续放电电流)。

不知道有谁了解的?

网友A:
你这电瓶是多大容量的。
以前的印象:
铅蓄电池,长时间放电,不超过十分之一安时为合理。

网友B:
铅酸电池一般不讲这个,锂电池才会有这种参数
对于启动电池来说,有一个低温启动电流是比较重要的
像你想用摩托车电池带电机,要确定的问题多了,比如,短时工作还是持续工作
电机功率多少,电流多大,运行时长等等,确定好了,再去选电池

网友C:
摩托车启动电瓶主要是要求能提供瞬间大电流,我的铃木GN250就用10AH的电瓶,但是启动电流瞬间起码在80A以上,因为有一次电瓶没电了我用60A/12V 的开关电源硬是没能够启动就保护了,最后还是找了一个斜坡触燃的;另外一次是和朋友们在山上玩,我用摩托车电瓶带汽车功放,两个小时多点居然就把电放完了。

网友D:
最好0.5C,一般用用1C,1.5C也没什么事,无非就是放电量低一些寿命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瓶是多大容量的。
以前的印象:
铅蓄电池,长时间放电,不超过十分之一安时为合理。

容量是7AH。

我以为瞬间最大电流那么大,持续放电电流最少也是2C,3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应该不能超过1c

我以为瞬间最大电流那么大,持续放电电流最少也是2C,3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一般不讲这个,锂电池才会有这种参数
对于启动电池来说,有一个低温启动电流是比较重要的
像你想 ...

电机120W左右吧。

我以为瞬间最大电流那么大,持续放电电流最少也是2C,3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车启动电瓶主要是要求能提供瞬间大电流,我的铃木GN250就用10AH的电瓶,但是启动电流瞬间起码在80A以上 ...

我就是想瞬间放电电流那么大,

持续放电电流最少也是2C,3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0.5C,一般用用1C,1.5C也没什么事,无非就是放电量低一些寿命变短

想以2C放。

网友:
主张铅蓄电池 0.1c 充放电,是从最有利于其寿命的角度来考虑。

120w,算来是12V/10A。用应该能用。
毕竟不是短路。应该不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不考虑蓄电池寿命的用法,见过。若干年前,台式电脑为了应付意外停电,流行配个UPS,有的UPS号称三、五百W,里头也不过就是两块甚至一块 12V/7Ah 的铅蓄电池。

网友:
我的小帅哥轻骑 GY6-125的,钳形表测过 45A,这种电机属短时间工作的,额定值长时间会烧的,空载电流也蛮大的,

关于蓄电池我以前买的汽车用 100AH的,短时起动好像是  630A,可以网上查查,

不同用途蓄电池有特性差异的

网友:
可以2C放电,对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
应该看什么设备吧

网友:
启动型蓄电池一般6倍,现在的汽车上的自动起停可以超10倍

网友:
铅酸最大10c    摩托车实测一般25a  最大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