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来了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大神。

楼主(2019-08-25):
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不同类型可以用吗?前提是同波段,比如,天线用100系列,震荡用600系列。如果能用就好了。有用过的大神吗?

楼主:
我是感觉理论上可以,没有实验过,现在有个机器,天线线圈是美通500系列,中短波两波段,可惜被老鼠啃坏了线圈,但是,振荡线圈很好的。手里正好有多余的100系列,波段也合适,要是能代用几天好了。

网友:
可以用,要注意的是配多大的双联和(震荡那边)配什么颠整电容;
与双联不匹配需要调整圈数;

网友:
与之相配的调谐电容器容量相同就可以用。

网友:
你还可以将天线线改成磁棒线圈,特别中波效果更好!

楼主:
多谢指教,我做个实验看看,到时候发结果。

网友:
也就是纸管线圈与磁芯线圈的不同,可以代用只是需要再略微统调一把。

网友:
100系列与600系列替代没有问题,关键是600系列没有磁芯,如果中波采用它的振荡线圈,需要老式可调垫整电容(俗称600号),否则统调可能遇到困难。用100系列替代美通500系列,由于500系列中、短波线圈为串接,信号输入部分需要简单更改电路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