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调速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楼主(2019-08-25):
录音机播放磁带时同时用数码产品播放同一首歌曲,然后调整马达速度,调整到录音机与数码产品的速度一致。

网友:
这样调还不如量一下磁带长度,4.76*60是一分钟,剪三分钟长度,速度就出来了。当年我就是这样调的,在三分钟的地方录一个特殊信号就对了。一分钟也可以,但精确度差点。

网友A:
这个办法可行. 要找同一版本的歌曲测试, 因为即便是同一歌手不同时期演唱的相同歌曲也可能有较大差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可行. 要找同一版本的歌曲测试, 因为即便是同一歌手不同时期演唱的相同歌曲也可能有较大差异.
htt ...

对,同一版本的歌曲。

网友:
问题是你这个录音磁带是用什么录音机录制的呢?

网友:
收下啦感谢

网友B:
这个不好掌握啊。
盒式收录机标准速度是4.75厘米/秒,60秒就是2.85米。
最简单的办法,找盒废了的磁带,截留下2.85米,用手机上的秒表,60秒走完,则速度刚刚好,调整到正负0.5秒就完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掌握啊。
盒式收录机标准速度是4.75厘米/秒,60秒就是2.85米。
最简单的办法,找盒废了的磁带, ...

磁带的声音与数码产品的声音一致,误差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带的声音与数码产品的声音一致,误差更小。

可能眼睛看到的比耳朵听到的更精准一些。

网友:
学习测试一下,高手都在论坛里

网友:
“盒式收录机标准速度是4.75厘米/秒,60秒就是2.85米。
最简单的办法,找盒废了的磁带,截留下2.85米,用手机上的秒表,60秒走完,则速度刚刚好,调整到正负0.5秒就完全OK了”
这个办法好!

楼主:
有可能大伙误解我的意思,用数码产品与录音机同时播放同一首同一版本的歌曲,调到从数码产品发出的声音与录音机发出的声音同步。不要说是1~2秒,就是0.1秒也测得出。

网友:
我认为在没有标准带速调校测试带的话,调不好带速。

网友:
废那劲 干啥  一首歌 多少分钟
秒表测试 不一样吗

网友:
调带速很费时间,以前调的最好一盘带播放完毕也要相差7~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太多听起来味道都不一样
如果用此带拿翻录,又是一种味道,甚至不堪入耳

业余情况下不可能调的那么精准,二十几分钟的单面播放相差10秒以内,直观是感觉不到播放变调的

网友:
正规做法是使用3.15Khz的标准测试磁带,音频输出接频率计,调整到3.15k时带速就准确了,速度也快,而且非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