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并联推挽功率逼出来!!!

楼主(2019-08-25):
各位晚上好

下午抽空仿真了一下反并联推挽,输出管用6v6。为了考察到底可以出多少功率,将帘压阳压用足。

请看6V6管数据手册的截图

开始仿真之前特地,仿真扫描了一下原件库中的6V6,各项指标符合的很好。这也算是一代名管吧, 。很具有代表性。

请看反并联推挽电路图

1.      阳压用到最高315V,手册上是285,因此栅极偏压较高。优化调整后取值22V.
2.      栅极信号推满,同时阳极摆幅达到极限,计算并优化调整后的输出变初级阻抗2.117K,基本符合数据手册给出的8k的1/4.
3.      输出功率达到15W,这是将输出便漏抗和绕组直流电阻以及励磁电抗都计入后的结果。
4.      束射管曲线图的膝部更靠近坐标轴,管压降更低,相比5极管功率利用率足。试过6p14,容易推动,失真较小,但是逼不出功率。

下面是小,中,满功率下的,输出功率,阳耗,帘耗以及对应的失真度。

分析结果:

1       和晶体管推挽不同,电子管输出级由于自举作用是共阴极,晶体管一般是射随输出。所以输出管的静态工作点调整可以让两管弯曲部分互补,
         形成近似直线,工作点调整过高,失真反而大,还少出功率。晶体管的纯甲概念在这里不适合。

2       栅极偏置电路对阳极负载分流作用要损失0.3W左右输出功率。

3       由于输出变漏抗作用,结合功率管栅极连接电路的分布电容作用,将会形成共栅极方式的自激振荡,无法通过环路补偿消和退藕消除,必须
         对输出级本身校正,破坏相位和幅度条件。

4       推动级要用高内阻管,或者5极管,减少推动级内阻对自举的分流。

如有认识偏差,求各位不吝指正。

网友:
实际做一把试试。
有些条件别太过理想,比如输出牛,1mH的漏感,这谁做得到?

网友A:
     应该用标准专业术语反向并联推挽电路。 模拟软件都是由人设计的,其准确率与该作者的专业水平有关,使用的公式也都有常数项(取值区间),不管什么应用软件都得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不可能逐项逐组成元素进行壹壹实验,也就是是说其与真正的实物装机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建议楼主按其制作一把,当然就6V6,6P14,6P1用反向并联推挽电路(OTL)小的失真下输出功率也就12W左右。

网友:
A20的成品机输出功率是20W,失真仍旧很小。不过阳压是420V左右,还在6V6G的手册安全范围内。

网友:
强扭的瓜不甜,逼出来的功率不实。

网友A:
这里是50多年前爱好者制作的“”反向并联推挽”摘要
胆机功放多采用屏极输出,为了匹配,必须采用输出变压器,这就要求质量很高的输出变压器,实际上再好的输出变压器在运行中都会产生相位失真、频率失真和匹配失真,这款电路采用阴极输出,由于阴极输出的阻抗仅为屏极输出的1/4,而且采用自耦变压器,有效地消除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匹配失真。由于采用阴极输出,输出变压器接受的音频电压降低了,但是音频电流增大了,所以输出功率不会降低,

楼主:
海版厉害,马上看出问题了

输出变的漏抗影响真让人头大,降低输出功率不算,其无功电压还有相位差,造成输出变一次侧波形畸变。

下图是按照一般变压器空载电流百分比 10%,短路阻抗百分比 8%。换算到各各绕组的情况。

        而且还有更坏的消息,假如变压器漏抗是非频变的,那么当频率上升到5k,无功电压将占据更大比率,输出功率下降到3W。
好在记得以前测试过单端变压器,频率高的情况下漏抗比较小, 因为高频情况下铁心中磁通摆幅减小,漏磁自然减少,另
外高频率下线圈耦合也更好,这部分仿真没有考虑进去。

       同时也在普通推挽上测试结果漏抗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50多年前爱好者制作的“”反向并联推挽”摘要
胆机功放多采用屏极输出,为了匹配,必须采用输出变压 ...

谢谢海版支持鼓励。

接下来还有更具有挑战的倒相级,难道真要用运放么?

长尾倒相是否相对较好?

另外还要制作电源,很多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标准专业术语反向并联推挽电路。 模拟软件都是由人设计的,其准确率与该作者的专业水平有关,使 ...

于版主好,

是打算先做一声道试试,主要奔着输出变性能可以提升目的去做。
这电路推动级要求高,电源更是很多组,打算用开关电源,高压可以软起,多少组都可以,灯丝直接用高频交流电,也不知道效果怎样。
心中没底,只能分块,慢慢折腾。

网友B:
FJ``KJ5I~O(PEVX~S7QA%~1.png 这个做一下仿真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一下仿真看看效果怎么样?

火星计划2009 老师好,下礼拜天如果不用上班,我们就仿真一下看看。

大家有什么觉得好的电路,求不吝分享,我会跑一下仿真看看效果在分享给大家。

已经拜读过您之前发的贴, 两款推挽电路的那个。之前为了用哪个倒相而头疼,仿真过您这个电路的前半部分。

交叉耦合倒相,平衡性能很好,长尾倒相的尾巴能耗高大约2瓦,还需要额外电源,这个却不用,且调整方便。但是管子用的多,且管增益利用率不高。

强放级工作状态应该是甲乙类阴极输出,没有电压增益,加上倒相级增益一般,所以要靠推动级来产生增益,产生高的电压摆幅,失真不会小,只有靠负反馈了。

而同样需要大电压摆幅推动的反并联强放级,只需要一半的电压,而且是自举产生,不是放大产生,用高阻5极管时候失真指标好。

主要思路是参考ADI的一些文献,多级放大器组成的电路中,从噪声和失真方面考虑,应该将信号尽可能在前面就放大。充分发挥放大器件,获得尽可能高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