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7+EL34推挽机自测百瓦,都说我测错了!

楼主(2019-08-25):
春节做完EL34推挽机,就喜欢上了EL34,感觉他的潜力没有挖尽,主要是功率方面。
为此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又做了一台,制作过程没有故事,几个细节简单说说:
1、选管:基本还是手边有啥用啥的原则,抓着6K7就上机了。没有6K7的资料,按6K4资料完成的调试。
2、电路形式:见下图(画图时并不知道用什么管子),采用了两级电压放大,第一级放大6倍,第二级放大约40倍。
    加入反馈后, 输入到4欧输出整机放大倍数为45倍。
    输入灵敏度设置为460mv
3、制作的难点主要是输出变压器,按120W设计。完成后,测试达到了预期。
4、频响:约9W时为7-53000hz,约50w时为10-46000hz,约100w时17-35000hz
(自己粗测,不准确,仅供参考)

公布这些情况后,朋友们都说我测错了!
为此,想从论坛请位老师,予以指导,完成测试。

机箱

机箱

补充内容 (2019-8-26 07:51):
频响曲线图中标了测试条件,因为图小看不清。这里补充下:
测试条件 1、假负载4.2欧电阻;2、输入-11DB(450mv)保持不变;3、使用宽频毫伏表测量;4、调节音量电位器使输出为指定功率,从1000hz向两边测试。

补充内容 (2019-8-26 11:43):
计算功率,原认为是个简单的不需要解释的事儿
看了热心回复,测量、计算过程补充下:
1、示波器观察不失真情况下,测连续输出正弦波的有效值;2、负载为4.2欧400w,输出稳定;3、表准确;4、无失真仪。

补充内容 (2019-8-27 09:00):
第三次补充:
   频响曲线的两端均有所上扬,是人为展宽频带所致!尤其是低频,在不影人声味道的前提下,选在30hz为中心点,且提升较大!

补充内容 (2019-8-28 00:29):
8月28日晚完成谐波测试:1Khz输出95.23W时,三次谐波占8.1‰,5次谐波占2.3‰,7次谐波占0.38‰,,,,。95W时失真度约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白老师  留言指导!
一切细节,学生均是认真的,输出功率稳稳的超出了100W。

赞,做事就要有这点自信。机测是真,耳听为实,小视频很不错。

网友B:
示波器观察不失真?
这个真的不靠谱。

网友C:
应该用失真度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失真度仪测量。

非常感谢,寻找失真仪!
本人山东潍坊,邀请附近的朋友一起把玩!

网友D:
输出波形和幅度?

网友E:
4欧姆假负载,1000赫兹正弦波,用示波器看负载上的峰峰电压,v*v/r,最大正弦波峰值功率。有效功率比最大正弦波峰值功率小很多,差不多为四分之一吧,功放的功率计算五花八门,但是峰值功率是错不了嘀。另外,考核功放的功率还有一个时间概念,是瞬时的还是能持续一定时间的,这个也很重要,不然时间一长过热烧毁就没意义了。

网友F:
供电电压多高?初级阻抗多大?EL34静态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波形和幅度?

示波器眼看正弦波持续不失真,峰峰值62v,有效值22v。4.2Ω/400w烧几分钟,阻值不大、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欧姆假负载,1000赫兹正弦波,用示波器看负载上的峰峰电压,v*v/r,最大正弦波峰值功率。有效功率比最大正 ...

很感谢你留言,且写这么多字!
但我没看懂!
    我的计算方法:电阻恒定值r,正弦波恒定有效值U,示波器观察不失真(无失真仪),毫伏表准确。计算公式:UxU/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效功率比最大正弦波峰值功率小很多,为八分之一

看不懂!
谢谢你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电压多高?初级阻抗多大?EL34静态电流多少?

您是行家,感谢你支持!
     因为这台机子具有另外的意义!这三个值缩减为一个值:管子静态屏耗设为21W!
  这样回答,望谅解!

楼主:
机子视频转来!(如不得当,请管理员直接删除即可!)

>>https://reflow.huoshan.com/hotsoon/s/6Nau7kww700/ 复制此链接

网友H:
  EL34推挽能过百??   我手里的 KT88推挽 顶多也就是68W

网友I:
计算公式没有错误,计算也不会出现错误,功放管在不同的工况下其输出功率相差很大,楼主没有提供屏压、负载阻抗等基本参数,因此无法判断其工况。比如电子管手册给出的EL34标准接法推挽工况:屏压375V,帘栅压350V,阴极电阻130欧姆,负载阻抗P-P3.4K,输出功率35W。如果把屏压提高到500V,那输出功率肯定要大很多了。

网友:
500v 阳极+4k负载,固定偏压 才只能70w.
电路看也没阴极跟随驱动,应该很难进入ab2状态的。
所以在阳极电压不知道,同时也不知道输出牛阻抗,什么都是估算而已。
要真有22*22/4.2=115w这个状态,估计管子要工作在560v,输出牛3k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观察不失真?
这个真的不靠谱。

是不失真,且靠谱。
谢谢你留言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计算公式没有错误,计算也不会出现错误,功放管在不同的工况下其输出功率相差很大,楼主没有提供屏压、负载 ...

感谢版主  白老师  留言指导!
一切细节,学生均是认真的,输出功率稳稳的超出了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H:
EL34推挽能过百??   我手里的 KT88推挽 顶多也就是68W

如果KT88和EL34同时我手里!
EL34会胜出不少,
6:10,就是这个数量级!

网友J:
完全可以做到 ,老式飞跃三用机用四支FU7做到150w。电子管超载工作,寿命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全可以做到 ,老式飞跃三用机用四支FU7做到150w。电子管超载工作,寿命减少。

感谢老师指导!
11楼提供了静态屏耗是21W,是否是超载?
是否影响寿命?老师你关注这个值!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KT88和EL34同时我手里!
EL34会胜出不少,
6:10,就是这个数量级!

您应晚上开机测试,关了灯看功放管一栅及屏极有否发红.  以此来公布,使大家的讨论更贴合实际和理性

我不看理论数据,我只认这两个极发红情况到什么地步说话

网友:
同意白版主说的,屏极电压要是用的600V,达到百瓦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应晚上开机测试,关了灯看功放管一栅及屏极有否发红.  以此来公布,使大家的讨论更贴合实际和理性

我 ...

感谢老师留言关注!
    说它百瓦后,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红屏吗?"
晚上听半小时后,再看不红屏!
(其它老师就不用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KT88和EL34同时我手里!
EL34会胜出不少,
6:10,就是这个数量级!

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 就那么简单。……      要真说谁胜谁负,那只能说对比的人有偏见,仅此而已。

网友L:
EL34推挽120W?我的fu-7推挽不失真只有35W,看来我的机子的管不是地球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 就那么简单。……      要真说谁胜谁负,那只能说对比的人有 ...

梁老师,恕我用词不当,望多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L:
EL34推挽120W?我的fu-7推挽不失真只有35W,看来我的机子的管不是地球上的?。。。

你提供的数据,就是朋友说我不会测功率的依据。
因为他玩胆40年没听说过EL34到百瓦!

网友:
有个一直想问,甲类的功放功率一般就20-30W已经不错了。可是甲乙类的随便都是60W以上,牛一点都是180W或者以上,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可是看这些机器的体积和变压器也没有见得比甲类的大多少,就是不懂

网友:
按照460mV的灵敏度,45倍放大倍数,是100W输出的灵敏度吗?

网友:
青萝卜老师的知识功底我还是认可的,测试方法和计算功率没错。但业余玩家往往条件所限,如果发一张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正弦波,功放接固定电阻,用数字示波器测量的截图就一目了然了。因为示波器能直观的反映出功放输出微弱的失真,输出波形的峰值电压和有效电压。读取有效电压的平方除以负载电阻就是输出功率了。
如果不考虑失真,一台信号发生器加一台FUKEL 万用表 就可以准确测试出输出功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失真,且靠谱。
谢谢你留言支持!

失敬失敬,原来还有比金耳朵还厉害的目测失真法!
水土不服就服你!火眼金睛啊……

网友J:
相信楼主的测试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大家的回复表达的各自观点也没有问题。我根据前段时间维修和改造了几台老式飞跃电子管三用机得到一些数据说一下粗浅的看法,EL34和fu7的额定参数相似,但EL34第二栅压高一些,根据积累的一点经验:如果增大后级的输出功率,必须提高甲乙类推挽电路的电源电压,EL34第二栅压也要取得高一些,否则达不到较大的屏流,影响最大输出,另外,EL34的负载阻抗要合适,即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比要取最佳比值,还有一点,功放管在甲乙类推挽工作时,只要散热良好,短时间屏耗超过额定功率,有时达到两倍也没问题。我猜测电路的一些数据,电源电压大于600V,第二栅压大于600V,EL34栅负压低于负60V,EL34静态屏耗20瓦,EL34静态电流大约30毫安,推挽输出变压器阻抗比大约为2.8千欧比4欧,输出功率不大于100瓦时,EL34屏耗不超过35瓦。以上列出简单粗浅的观点看法,不一定正确,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楼主的创新精神值得令人敬佩的,希望能够发表多一些作品供大家学习,交流。

网友:
大家散了吧,讨论不出什么结果的,因为机子对楼主有特殊意义,不方便公开所有参数。反正我觉得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M:
其实我是想来偷师的,那么牛B的电路不偷偷,心有不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做事就要有这点自信。机测是真,耳听为实,小视频很不错。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敬失敬,原来还有比金耳朵还厉害的目测失真法!
水土不服就服你!火眼金睛啊……

自己的粗测,95W失真1.3%左右。
谢谢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是想来偷师的,那么牛B的电路不偷偷,心有不甘啊。

老师,你的名字的印象最深!
谢谢你留言!自己做机子不搬、不抄。
因有些数据自己拿不准!有所保留,你能理解!
望长期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信楼主的测试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大家的回复表达的各自观点也没有问题。我根据前段时间维修和改造了几台老 ...

您回复内容最长,一字千金!感谢!
     不一一回答你的问题。发这个帖子,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EL34大家都玩的什么地步?(自己不了解);二是寻找老师,最好是山东的(不找厂家),给现场见证、测试下。
      用真言回复老师,祝老师玩机愉快!

网友:
在小视频里经常看您的视频,数据摆在那里,我相信数据,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信楼主的测试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大家的回复表达的各自观点也没有问题。我根据前段时间维修和改造了几台老 ...

别猜了,EL34手册上有输出100W的条件,应该是达到极限了。

网友N:
由于不少功率电阻为线绕式,当使用较高测试频率时,其感抗不可忽略,另外由于接触不良等原因,小阻值电阻测量精度欠佳,为了更有说服力,楼主可以这样测试:
使用50/60Hz信号源(主要是多数万用表在此频率下校准),在输出端接入电压表和钳表,在最大不失真下读出相应的电压电流值直接计算即可。
由于频率低,在这里感抗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如果有电磁式(不是常见的磁电式)指针表,那么由于波形失真带来的影响也可以简单忽略不计。
几年不上矿坛了,打扰勿怪!

网友O:
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这样糟蹋el34了,哎,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el34。
其实,el34最大价值是低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由于不少功率电阻为线绕式,当使用较高测试频率时,其感抗不可忽略,另外由于接触不良等原因,小阻值电阻测 ...

感谢指导。
用音频范围内的正弦波测量,我遇见的电阻均按纯电阻对待,误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这样糟蹋el34了,哎,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el34。
其实,el34最大价值是低功率使用。

感谢留言支持!
我模仿你的语气回复,玩,别介意:
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用自己的认知去思考他人的做法!怪不得大家都喜欢EL34,其实,它的价值就在于低价大功率!
     开玩笑!别介意!
    点进来就是支持,留言的朋友更是极大支持!

网友P:
EL34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做到115W确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即便是效率很高的B类推挽运用到极限值也才达到100W,楼主应该是AB类或是AB2类效率和B类相比还是降低一些估计最高可以有80W的不失真功率已经是极限了,但是楼主拿出数据来大家也无言以对,曾经记得有人用211并联单端做到不失真80W以上的输出功率也是让人费解,就是单管211也不可能做到40W不失真功率的他的屏耗用到80W出来40W功率效率已经达到50%了就目前三极管甲类单端还未发现这么高的效率,总之玩的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EL34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做到115W确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即便是效率很高的B类推挽运用到极限值也才达到100W, ...

对它的实际功率,我作为制作者来解释无一点可信性!
所以,寻找山东附近有条件的老师帮忙完成测量量。由他人来公布较为客观。请愿意帮忙?请联系(谢绝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它的实际功率,我作为制作者来解释无一点可信性!
所以,寻找山东附近有条件的老师帮忙完成测量量。由 ...

我不是山东的是内蒙古的很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留言关注!
    说它百瓦后,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红屏吗?"
晚上听半小时后,再看不红屏!

不红屏就证明能在不损寿命的情况下工作了.你没有回答一栅极是否发红,不过从失真度推测,一栅极不会

连续发红.

很多管都会能出很大功率,我修过一台电影扩音机,6L6gc可以出大于75W.

1625管报类发射120W.都是使人吃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实测值,不便多说什么。不过看楼主似乎是用示波器测量的,那能否劳烦楼主再用同一个示波器,同样的通 ...

非常感谢关注此帖!

自己对机子做了很多测试!都是认真且严谨的!
我就不再证明自己会计算功率了!也不再证明自己测量方法怎么样了!感谢老师留言支持。

发这个帖子:诚心邀请山东潍坊附近的朋友给测试下,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