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灯的驱动电源,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2019-08-26):
在坛里买了两个LED驱动电源,是42V/700mA,如下图:

收到货后,我也不知道如何接线,想当然地把电源右边那两根没接插头、插座的裸线接在220V的电源上,这种连接导致家里的空气开关跳闸,接连几次都这样。我想是不是接反了,所以再也不敢从左边那两个插头或插座接220V了。
请懂这个驱动电源的朋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你笫一图上左边不是标着LN220进线标示。

网友:
楼主,看你的电源左边有L,N标识的应该是220V输入端,右边标识有+,-的应该是输出端,只是你这电源的输入端接口也太专业了,还是2组线缆

网友:
打不开吗?可否打开看看?能看就解决了吧

网友:
楼主把输出当输入接了,这个电源已经废了,输入的有两个头,应当是可以串接的,实际上这两个头我想是并联的,一个是进,另一个是给下一个电源供电的,所以从这里看,这个电源应当还有一个输入的插头的,用于接220V的市电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特别是5楼说得详细准确。我试着从插头那边接入220V,在输出端测量到空载电压42v,接上一盏大约40+W的LED灯后,灯不太亮,至少说明接正确了,但不大会儿就发现有烟从电源中冒出来了。
另外说一下,这种驱动电源内部是填满环氧树脂的,打开外壳里面也是一个整体。

网友:
电源基本废了,反过来接上试试吧,看有没有输出,万一有奇迹呢,外壳标的那么清楚都没注意,两个头应该是可以多个电源方便串接的(实际并联),

网友:
航空插头一个雌一个雄 220V 连级用,另一端二条线 LED 负载,
接二条小线小命玩完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棒啊,左边的公母头中公头就是220v输入端,母头则是220v输出的~相当于一个插座给下一个电器用。
输出42v700ma的话大概属于恒压输出吧,可以接15个左右串联的led灯,加减数量可以得到不同亮度。

网友:
首次接反,应该已有故障,再接虽能亮灯,但已不正常了,环氧封装几无修复可能。

网友:
第一个图就有标明了

网友:
这是个LED广告的电源。220V进线可以串联省去了剥皮接线使用方便,看到这种情况,上万用表一测便知,还好你只是跳闸,没有腾云驾雾看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