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长波波段

楼主(2019-08-26):
小弟我从小到现在只听过中波,短波,调频及1~12频道的电视伴音。从来没听过长波,请老师傅介绍一下长波及电台,谢谢。

网友:
别想了,听说只有北极熊和鑫月半还用长波广播

网友:
听说只有部分欧洲国家有长波。PL600表示从来没收到过。

网友:
长波收到过蒙古国的164khz,209khz,还有一些机场信标台,长波干扰比中波大,晚上拿着收音机去野外搜台效果最好

网友:
记得俄罗斯也有长波电台,忘了哪一年停掉了,附近有长波的国家只有蒙古

网友:
长波台活着的没有几个了。

网友A:
没听过。有说能收到航空台,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东北辽宁能收到!

在沈阳能收到蒙古长波台,据说河北内蒙收听效果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C:
我沈阳的。没听过长波

网友:
文化大革命以前听过,俄语电台,剩下的就是信标台的信号。

网友:
长波波段在我们主要应用于海军通讯,在欧洲的民用长波频率在100K--150K之间,有的军用频率甚至比这个频率还要低或者高些,我国的民用频率基本不用这个波段,主要是易受干扰、噪音大,电波在空气中传播时的损耗也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有说能收到航空台,不知真假

航空及飞机导航主要用的是超短波,频率范围一般是200MHz左右的频率。长波波段我们国家不用的。

网友:
潜艇专用通讯频率,耗电大,传输远!我国收音机民用不使用长波!

网友:
2019年的5-6月份,我的PL-450的长波段收到股一次电台广播,和调频台播出的一个节目相同,只收到过一次,而且时间不长。有时能收到滴滴的电码声,多数时间都是一片噪声什么台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沈阳的。没听过长波

收蒙古长波台,普通收音机不行,用接收机加好点的天线没有问题.如果普通收音机带长波波段,可以收到当地航空信标台播放莫尔斯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收音机不行,用接收机加好点的天线没有问题.

谢谢科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