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2A手机充电器充18650锂电可以吗?

楼主(2019-08-26):
请教一下,用普通手机充电器给18650单个锂电充电可以吗?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加一个4007降压到4.3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4007降压到4.3V,就可以了

哦,谢谢,也就是手机充电器是5伏,而18650充电只能用4.2到4.3伏,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电池3.7伏,实际都超过4V。满的电池可能4.2左右。
4.3V充的话速度应该比较慢的,相对安全
5V直接充,感觉也不会出事,看你充电器几A,毕竟充电也存在压降。

网友C:
楼主的普通2A手机充电器不是充电器,那是电源适配器。
充18650尚需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普通2A手机充电器不是充电器,那是电源适配器。
充18650尚需充电器。

谢谢,似乎有点明白了,手机充电器实际是做在手机里面的,充电器只不过起和手机匹配作用,这样理解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3.7伏,实际都超过4V。满的电池可能4.2左右。
4.3V充的话速度应该比较慢的,相对安全
5V直接充,感觉 ...

就是充了不行才来问的,用苹果手机充电器充,开始有电流输入(用了一个USB电压电流显示)大概1A到1.4A左右,心想肯定行。结果冲了一晚,早上一看:电池没有一点电,连原来里面的电都放光了(唱戏机用的三个18650并联)所以搞不清咋回事,电池还是电放光了,还是电池保护电路截止保护不知道,现在用万用表量,电池电量显示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充了不行才来问的,用苹果手机充电器充,开始有电流输入(用了一个USB电压电流显示)大概1A到1.4A左 ...

充一晚上炸了!你吧电池充坏了,快充一般来说1小时,最多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一晚上炸了!你吧电池充坏了,快充一般来说1小时,最多3小时。

不是充满能自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充满能自停吗?

只有电池饱和时电压和充电器的电压相同才会自停。或者专用的充电驱动。
两者都不满足的情况下,那铁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电池饱和时电压和充电器的电压相同才会自停。或者专用的充电驱动。
两者都不满足的情况下,那铁定过 ...

知道了,应该是配套用的充电器才会自停,其他不是专用充电器充满了它检测不了,还是继续充,这样就过充了,电池也就报废了。好在都是二手18650,已经冲坏5个了。谢谢,总归有点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充满能自停吗?

充满自停,是充电管理芯片的功能,手机充电器内是没有充电管理器的,全靠手机内的充电管理芯片工作。

你用手机充电器充没有保护板的18650电池,是无法实现充满自停的,应该为18650的电池加装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自停,是充电管理芯片的功能,手机充电器内是没有充电管理器的,全靠手机内的充电管理芯片工作。

...

谢谢,应该是懂了一点,但还有一事不明白,已经充成电量零的电池还有用吗?能想办法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3.7伏,实际都超过4V。满的电池可能4.2左右。
4.3V充的话速度应该比较慢的,相对安全
5V直接充,感觉 ...

充电爆炸着火就是这样乱来造成的!锂电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不能这样乱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4007降压到4.3V,就可以了

这种没有管理芯片的充电方式是很危险的!锂电池芯或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品,其危险性取决于所含的锂,充一晚上爆炸或者着火到时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