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维修日记,硬盘录像机 电焊机 视频光交机 LED电子大屏幕驱动卡 多图慎入

楼主(2019-08-26):
周六朋友拿来工程维修拆来的多种故障设备维修,
一台ZX7-200逆变焊机,一台海康16路模拟硬盘录像机,
二台16路监控视频光交机,二块LED电子大屏幕控制卡,

周日早上5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喝了一杯茶,
开始检查电焊机,故障为故障灯亮,老规矩先测量输出端子有无短路现象,
一测果真如此,把万用表笔插输出端子上开始拆二极管,拆到第二个时万用表蜂鸣器不响了,
测一下拆下的二极管其中内部一个坏击穿,元件库找一个换上就 OK ,
用洗板水洗一下焊接的地方,再用高压气枪清洗除尘,试焊一根焊条正常组装外壳完成。
吃过早饭开始自己的装修工作,上午砂墙面腻子发现太硬了,天又热半天搞了没几个平方,
从脚手架上下来喝了一杯茶点燃一支烟,上万能的淘宝买了一台电动砂纸机,等下个周末再干。

下午把海康硬盘录像机拆开检查(拿来时说无显示内部有轻微的嘎嘎声),发现电源不是很好,
主板有二个电容明显鼓包,先换了主板二个电容,然后检查电源其它没什么问题,
就把输出电容全部换新,清洗组装进行连接测试,开机机器完成自检图像正常输出。

接下来看看16路视频光交机,检查外置 5V 变压器正常,指示灯不亮,
检测结果是主板工作 3.3V 无电压,这个电压由一个贴片 DC/DC 变换芯片输出,
测量周围相关元件无异常,更换二块芯片后 3.3V 输出正常,主板灯亮起正常。

再下来二块LED电子大屏幕控制卡(故障为网络不能连级),检测明显是潮湿腐蚀,
一块尤其严重元件脚下白色氧化物一层,经过仔细清洗元件脚下用针全部剔除氧化物,
通电做简易连接网络灯正常,维修完毕,接下来喝茶烧烟等老婆做晚餐

图片有点乱

网友:
活不少啊~

楼主:
以玩养玩,搞点烟钱和活动经费

网友:
楼主厉害,请教200的焊机的上管用的啥型号?原装管吗?

楼主:
逆变焊机用什么管无所谓,有足够的驱动电流都可用,这个是MOS管的,以前用2SK2611   2SK3878   40N60等,现在用lGBT管  40N120    60N120  常用

网友:
干的潇洒

网友A:
最下边的控制卡,我有很多,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价值,

网友B:
这个韩剧没有续流电感你玩韩剧玩的多这个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韩剧没有续流电感你玩韩剧玩的多这个不好用吧

     出厂就用跳线没电感,有时设计理论框架有的,实物确简单的不行,事实与实际不符,

最近给朋友在做一个 600W / 10 个振子超声波清洗机,L 相线入可控硅进整流桥,N 零线入保险丝去热敏电阻进整流桥,

按照安全原则保险丝应该串在 L 相线上才对,当保险丝熔断后面电路就不带电了才安全,有时理论真是不切合实际,

刚好有几个空闲线路我把它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边的控制卡,我有很多,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价值,

楼主原来也在搞LED屏的吗?放着没什么用的
这种老屏有的单位对显示要求不高也不愿更新投资,能修修补补用起来就行,
主要显示通知之类文字,很少播放视频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原来也在搞LED屏的吗?放着没什么用的
这种老屏有的单位对显示要求不高也不愿更新投资,能修修 ...

我以前在坛里出过,最后全部卖收废品了

网友:
我还能说啥呢?  受我一拜!

网友(2019-10-11):
引用 楼主:
出厂就用跳线没电感,有时设计理论框架有的,实物确简单的不行,事实与实际不符,

最近给 ...

几百瓦的超声波一般都用可控硅调功率的吧?后面高频用的半桥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