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制造业的坛友解答:关于汽车配件的正规渠道问题

楼主(2019-08-26):
假设丰田车企向某某塑料厂委托生产了1000套大灯组件。
第一个问题:这个塑料厂是否可以自己多生产一些,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塑料厂将多生产的大灯组件上的丰田标及型号抹掉,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是否合规?这种配件是否属于正规渠道?
我认为:1、塑料厂不可以将这种替别人代工的配件拿到市场上去卖(指的是带车企标的专用配件,通用配件不算),车企与代工厂之间必然有约束条款。
             2、塑料厂将代工件抹掉标以后出售不合规,属于非正规渠道,是否违法我不知道。
一位自称做了10年汽配生意的人士信誓旦旦地表示:塑料厂卖这种抹掉标的代工件属于正规渠道,合规合法,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我确实有点蒙圈了。

欢迎制造业和车企的坛友讨论、解惑!

网友A:
合同期内,所有的合格品是必须100%提供给车企的,配件厂无权自行销售, 一般瑕疵品可以磨标后有专业的配件销售企业打包收购,进入配件零售市场。次品在厂内可以分解成原材料回原料仓从新生产。    一般的塑料件就是这样。

合同期过后,车企没有继续签约,  配件厂如果继续生产将会改标成品牌件进入配件市场销售, 或者把全套模具撤标后打包卖给别的厂家做品牌件销售。

   因为配件磨标后 已经看不出车企品牌,对车企品牌形象没有直接影响,这里不涉及合不合法的问题。配件的定义只是能不能用, 没有强制说 原厂的才能叫配件, 副厂叫啥件的说法,  只要在购买前 能和消费者说明配件情况  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同期内,所有的合格品是必须100%提供给车企的,配件厂无权自行销售, 一般瑕疵品可以磨标后有专业的配件 ...

也就是说,合同期内,代工厂卖磨标的配件也是不行的。

网友:
当年我所在的工厂就是那样搞的 ,委托加工   ,热门的都会多造   ,多出来的就自己用或流市场  ,上面的型号有的是活动的       ,可以拆掉    ,换个光的 就可以    有的是买别人的旧模具  ,很便宜   ,直接把那型号磨掉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合同期内,代工厂卖磨标的配件也是不行的。

可以  只要没有车企的标识就可以卖出。

网友:
我们厂给国内主机厂生产配件,同时也提供售后市场的该配件。
供主机厂的配件所用的标准与售后的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它们都出自同一工厂。
供主机厂的配件是有主机的LOGO的,供售后的产品有我们厂的LOGO

网友:
问题都出在中国国情上面,哎~~
我的大切所有副厂件都比原厂件贵,质量简直好几倍。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副厂就只做便宜货呢,为什么不出升级件?
我换过的有轮毂,原厂的有沙眼,导致漏气,换了指定副厂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转向缓冲胶,原车是黑色的,6年就要换,但是副厂的是蓝色的,贵了1倍,据说是终身包用。
前扰流板,原厂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换了副厂的,连噪声都小不少。

网友:
第一个问题:因为良品率的问题生产厂商肯定不止生产1000套产品,丰田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合格品只供车厂和4S点渠道。第二个问题:有良品就肯定会有不符合要求的产品,比如塑胶的结合点的不平整等细小的问题,这些产品厂家会磨掉标识通过其他渠道销售称之为下线零件。

网友:
我觉得也是,淘汰模具可以去掉logo继续做,反正会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