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如果不考虑安全问题输入直接接220V/AC,应该怎样改电路或元件参数

楼主(2019-08-26):
这个电路是转自本坛杨家大少爷的帖子,我重新用AD画了一遍。在不考虑隔离火线防止不安全的情况下,现在想把输入端直接接交流220V,应该怎样改电路或元件参数?请大神们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图不是可以了吗?

楼主:
问题是他原来经过变压器降压了,具体次级输出多少原图没标,根据输出最大值60V,我觉得次级交流输出应该在70V左右。所以个人认为是否电路或零件参数需要改动。

网友:
这个就是1 1  0v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要改280V的可调稳压电源?
耐压要用13001了吧,但是β又不够。或者可以两个组成达灵顿替换一个。
就是不好找高压的PNP管啊。
换一种电路吧,用TL431+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