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收音机就找神坛:修上海牌157-H遇到困难,求助老师们,病情内述

楼主(2019-08-26):
网上收了个上海157-H,状况很差老鼠做个窝的那种。清理完卫生就开始修,修理过程遇到问题,周六、周日修了两天也没有找到原因,以前几次遇到难题都是坛里的老师指点迷津才得以解决,所以把修理过程和现状给老师们说明一下:
修理步骤如下:
一、本坛里下的图纸,阻容原件该换的都换了,全部换的新管(平时专备了一套新管修老鸡用)电源部分正常,开机交流声基本听不见。
二、用另一部状态好的收音机从检波前引出信号调试465通道,基本正常。
三、功放部分使用206电唱机放音哇哇响,正常。
四、收音灵敏度;室外拖挂天线,中波本地3、4强台,其它都是杂讯,短波中央台多套,刚刚还听米国音,棒子台、、、
问题来了:
就是声音小,感觉只有正常收音机的三分之一的音量

还有一个疑问:以前的收音机焊机零件怎么还用气焊烧结的吗?难道这个收音机不是厂里生产的?是个人DIY的?

网友A:
让纸质电容,碳质电阻全部下岗,这种垫整微调电容也是漏电专业户

网友B:
那不叫气焊烧结。叫熔焊。小北京和上海牌都用过。当年是向苏联学习的先进技术。节省焊锡。

网友C:
这机音量小,很正常,高压只有2佰伏。

网友D:
6A2的1脚是控制栅,经一只电阻一只电容器,波段开关接振荡双连的定片。问题也恐怕就在这里。从你给出的原理图中看,1脚的接线应接100P的电容器与20K电阻的连接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A2的1脚是控制栅,经一只电阻一只电容器,波段开关接振荡双连的定片。问题也恐怕就在这里。从你给出的原 ...

原管脚已经连接20k和100P电容通往该去的地方,我想说明的是那是一根多余的线(但是看焊点是原装线)所以起了疑心,总是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音量小,很正常,高压只有2佰伏。

那是一种不正常的音量小,我前文我以说明:用206唱机播放音乐哇哇响,只是收音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叫气焊烧结。叫熔焊。小北京和上海牌都用过。当年是向苏联学习的先进技术。节省焊锡。

长知识了,我是少见多怪😄
问一下真空老师:电路中各级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我个人认为是中频放大增益低,老是围绕6k4查,到现在也没查出给一二,哈哈

网友E:
图中标示的电压基本正常。
但自控负压没有测量,有台时该电压(负压)大小能反映灵敏度高低。

先检查下面的看结果再说。
调节中周的各个磁心,都有作用吗?
如遇到旋动某个磁心不起作用,就要注意了,,
看看,配谐电容是否好的,查线圈有否断股。
必要时换中周。

网友F:
请问:老收音机里边的霉变是怎么处理的,霉菌致癌,膈应......有不少老机芯,至今纸箱封存,不敢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收音机里边的霉变是怎么处理的,霉菌致癌,膈应......有不少老机芯,至今纸箱封存,不敢开启{:3_55 ...

水洗大法侍候。

参看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41621&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洗大法侍候。

参看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21&extr ...

比如,要是有个大的超声波清洗机,洗一下应该不会把元件振坏吧,统调在所难免了

网友:
有条件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来洗,那就最理想的了。
放心大胆的洗,元件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标示的电压基本正常。
但自控负压没有测量,有台时该电压(负压)大小能反映灵敏度高低。

回真空老师:已测量AGC(2M)那个电阻,找到本地强太台,没收到台时0.9v谐振准确时1.6v
还发现用表笔测量是时声音明显增大.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真空老师:已测量AGC(2M)那个电阻,找到本地强太台,没收到台时0.9v谐振准确时1.6v
还发现用表笔测 ...

焊开这个2M电阻一脚,量一下是否变值。或直接并联一个2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开这个2M电阻一脚,量一下是否变值。或直接并联一个2M电阻。

2M电阻没问题,实测2.2M.拆开T404中周,线圈竟然用的是单股漆包线.没有发现短路,调试调磁芯也有明显反应。
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准备换312中周试试

网友:
我修过老的电子管收音机,有中周老化,影响灵敏度和选择性,换新之后解决了。还有前面图上电阻是老碳质电阻以及一些质制电容器,建议全部换新。

网友:
那几个电解电容器也可以换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真空老师:已测量AGC(2M)那个电阻,找到本地强太台,没收到台时0.9v谐振准确时1.6v
还发现用表笔测 ...

AGC滤波的那0.05微的电容器漏电??

网友D:
根据老兄的多段描述,问题十有八九出在中放上,把与6K4相关的所有电容器更换了吧,当然与之相关的电阻器也要检查一下。

楼主:
ΣT404312в   手机恢复的看来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老兄的多段描述,问题十有八九出在中放上,把与6K4相关的所有电容器更换了吧,当然与之相关的电阻器也 ...

我也怀疑6k4周边相关,就那几个元件都换了还是不行,下午换中周试试

楼主:
刚换312中周试了,声音稍有增大,但是还不是最大功率的那种声音,312中周的线圈都是双股线绕制的。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没有了思路
忘记说了一个细节:声音小的同时感觉声音还有失真。

网友:
老收音机修复,基本上要动“大手术”——绝大部分元器件都要更换掉,一般就留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扬声器、双连可变电容器,底盘等“硬件”,波段开关、线圈、中周变压器等酌情保留,其余电子管、电阻、电容器一律换新。我的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让纸质电容,碳质电阻全部下岗,这种垫整微调电容也是漏电专业户

是的,垫整电容器造成的故障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纸质电容,碳质电阻全部下岗,这种垫整微调电容也是漏电专业户

是的,垫整电容器造成的故障我遇到过。

楼主:
好吧!明天全拆重装。

网友G:
我几台海燕机基本是重装过,连波段开关都换了,中波换磁棒天线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几台海燕机基本是重装过,连波段开关都换了,中波换磁棒天线效果很好。

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明天全拆重装。

打住!打住!

千万不要拆了重装,不然以后会后悔死的!

修理中请千方百计的保留原元件。

AGC电压有台时才1V多,显然时灵敏度差(正常的话可能会有10V以上)。

请作统调!。。。。。。

如何统调请查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打住!打住!

千万不要拆了重装,不然以后会后悔死的!

电子管收音机的不少元器件(包括电子管)自然寿命并不长。如今存世的电子管收音机寿命都在五十年以上了,大部分元器件已经老旧,性能严重下降,所以脱胎换骨予以更换,方能焕发青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收音机的不少元器件(包括电子管)自然寿命并不长。如今存世的电子管收音机寿命都在五十年以上了,大 ...

青春是恢复了。收藏价值丢失了。宛如做旧假古董。

网友H:
收音机顾名思义应该保持其接受无线电广播的功能,如果失去了“收音”作用那就不是“收音机”了。再说,修复之后,核心电子管还是电子管,外壳、面板还是老的(适当清理一下),这就是“修旧如旧”了。

楼主:
打字又慢,好不容易编辑了好多字,又成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音机顾名思义应该保持其接受无线电广播的功能,如果失去了“收音”作用那就不是“收音机”了。再说,修复 ...

我还是喜欢让老机开口说话唱歌,要不费那么大经理修理她干啥。机器条件好的尽量保持原样。有些机器到手都是散件,那就得断肢再植、偷梁换柱、老瓶装新酒……
哈哈哈,这些招都是在论坛学习的

网友:
70年代,家里有一台,当时上初中,拆了!

网友I:
我遇见过一次熊猫601,声音小,猫眼基本没动作,后来发现是中周里面霉断几股线,更换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见过一次熊猫601,声音小,猫眼基本没动作,后来发现是中周里面霉断几股线,更换后就好了.

中周里我都检查过了:型号是T404,线圈是单股漆包线绕制的,直流电阻11欧左右。调谐磁芯也有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春是恢复了。收藏价值丢失了。宛如做旧假古董。

回复真空老师:感谢您的好意,我这个水平还谈不是收藏。只是怀旧与兴趣爱好的延伸罢了

楼主:
报告:下午围绕高频和中
仔细检查更换了几个几个电容发现新情况;更换第一中周E端接地的那个0.05uf电容(我用的是0.038uf耐压160v)开机后有低频自激,把这个电容器容量减半(串联一个)自激消失了,但是声音还是没有增大,求点睛。

网友:
建议用替换法检查一下检波级所有阻容。适当加大激励级与功放级耦合电容容量(0.01),

网友:
能出声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这个上古的老配件值得商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里我都检查过了:型号是T404,线圈是单股漆包线绕制的,直流电阻11欧左右。调谐磁芯也有明显变化……

外围电路认为没有问题,还是在中放级下下功夫,这种T404中周与后期生产的312、633中周比,性能差很多,不妨代换一下试试。T404是初次级绕在同一个绝缘管上的,初级和次级的耦合度除了和两只线圈的距离有关系,还受两只磁心距离影响,建议:把上下磁芯调到间隙最小,然后往外调整磁心,当然,有扫频仪直接看到幅频曲线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