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试过碰一下管子,喇叭也有砰砰响?

楼主(2019-08-26):
如题,我记得我以前做过一次胆机也是这样,可是后来电压调低了就没事,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前级管子有时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常说的"麦克风“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管子有时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常说的"麦克风“效应。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不碰它。。

楼主:
可是桌子一震动也不行

网友:
做好防震,会有改善,比如加脚垫

楼主:
刚刚我第一次试机的时候明明就是没事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次调机就不行了,后来加大前级供电阻也不管用,后来把前级的管子对调一下立刻好了,原来问题在于管子本身,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微音效应 或者震动传音效应  好像是震动电子管时里面的电子由于震动发生改变  发射时传入不良的电子 然后放大 成为干扰   不过也有利用这种效应的好点子  电子管话筒传声器  某些乐团录音会用这种话筒

网友:
栅极固定不牢有松动,刚度不够,距离有变化了。   换管或减震。

网友:
只能减弱,不能消除。电子管各个电极是悬空的,受震动会变形,电子管参数会变化,引起杂音,采取减震措施减轻这种危害。

网友:
把书架箱不要和胆机,CD机放在同一柜子上,以免引起震动。

网友:
做过6p1/6p14单端,用6j1/6j5作前放时就有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改用6n1/6n2后就好了。

网友:
换管!!!同型号的管子,有的管子就有严重的麦克风效应,有的就没有

网友:
估计你是敲轻了,敲重了喇叭就不会有响声了。说着玩呢,以前修五灯机,经常用手指敲电子管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B:
管座加橡胶垫,加弹簧的悬浮管座。
电子管座避震板

网友:
这个是管子本身的麦克风效应基本都会有的旁热管子小一些直热的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桌子一震动也不行

这说明你焊接不到家或者管脚不行。找出原因处理好,应该不会出现轻轻碰一下喇叭就会响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你焊接不到家或者管脚不行。找出原因处理好,应该不会出现轻轻碰一下喇叭就会响这种现象......

是管子问题

网友:
是管子的问题,那就更好解决了,把坏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D:
碰管子都是好的,你拿磁铁晃一晃试试,准保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管子都是好的,你拿磁铁晃一晃试试,准保印象深刻

晃过之后我发现音色更清澈, 高频晶莹剔透,中频人声更加甜美,层次也清楚,婉若人鱼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座加橡胶垫,加弹簧的悬浮管座。
电子管座避震板

我用PCB板的,其实本来就已经悬空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PCB板的,其实本来就已经悬空了的

指的是管座要悬空,而不是PCB组件悬空,PCB版上元件都是刚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