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91C16表头做一个可用内存无线指示器

楼主(2019-08-26):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系统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模拟系统,市面上数字表要比指针表好买太多。

前阵子偶得两块 91C16 表头,因为精度太差故放弃拿来指示电压。其中一块被我改成了数码管架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78127&extra=

这剩下来的一块,用来给 Arduino 做一个指针表模块,自然是复古必备(显示内容程序随便改)。
首先是繁杂的焊接,无非就是把表里的限流电阻拆掉,然后通过可调电阻接在 Arduino 的 PWM 引脚上:

表针指示的位置将正比于 PWM 占空比(实际需要曲线校正)。调整板载限流电阻,使表针刚好可以满量程即完事。

由于 Arduino 本身就是个数字系统,其信息来源可以有多种形式,下位机程序转换一下就可输出到表针指示。
这次用了一层蓝牙SPP模块(中间夹层),无线连接PC蓝牙串口,再之后指针位置完全由上位机搞定。

编程走起,下位机用 Arduino 就行,上位机用 VS-MFC. 可以显示的信息种类很多,这里选择可用内存:

上位机界面已然没啥用了,仅仅留作显示调试信息。

完工,无线指示器工作中,内存占用量约么 1/3:

----------------------------------------------------------------------------------------------------

自从用了 Win10 以后,再也没有用过 360 之类。这次外挂了无线的指示器,仿佛看到了复古版加速球:

网友:
高,实在是高!就怕大炮上刺刀。

网友:
楼主高手 软硬兼通!!

网友:
以前见过用旧手机来显示的,这种高大上的自制还是第一次见,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