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艺牌SL81一D型电子管收录机修理求助

楼主(2019-08-27):
闲鱼上得了一台电子管收录机,昆明市广播器材厂产品,通电灯亮,收音无台,放音缺皮带,现求此机图纸。

楼主:
背板及型号

楼主:
2支4欧红声喇叭串联放声。录音机电源板与录放音+电机稳速板。

楼主:
收音机芯部分

楼主:
cp14功放,其他与常规5管机相同,晶体管整流。

楼主:
6P14写错了

楼主:
底部比较规整与海燕机有点类似。

网友:
这个收录机是昆明本地品牌,除了这个还有好看个收音机收录机牌子,滇池牌台式收录机和组合式收录机,梅花牌电子管收音机,蓓蕾牌电子管收音机,军号牌晶体管收音机……
你这个没见过,其实就是电子管收音机加上磁带录放部分,收音功放部分和普通6灯收音机电路差不多,可以参考普通电子管收音机的资料,录放部分是晶体管,这个也不难,目前主要就是先修好电子管功放部分,其次是收音部分,最后才是录放部分!

楼主:
对,现在功放正常,不收音,放音部分缺根皮带,准备先修好收音,再去整录放部分,此机成色不错,用料布局也可以,估计是八十年代产品

楼主:
现在想问下各位高手,这机子的皮带应该选直径多少地,长度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

楼主:
机子还没修好,收音机已重绕输出牛,已能收台,声音含糊不清,中短波都有台,怀疑中频电路不好,下一步重点检查。现在发现机子中有一焊点脱开,不知接哪里,求指点,顺求此机图纸。

楼主:
图中小电阻一端开焊,不知接哪里?

楼主:
有高手知道这机芯用什么皮带吗?

楼主:
主轮与导带轮有2个槽,大金属轮上又没槽!

网友:
应当是匾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