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GF7474电路图。

楼主(2019-08-27):
一台7474收录机音量较大时左声道有轻微的噗噗声,收音、放音都有,音量关小或音调开大噗噗声消失,求电路图和维修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agram.com.ua/english/catalog/eng-w-audio/s/eng-w-audio-s.php?row=1457

谢朋友,该网站查询不到GF7474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朋友,该网站查询不到GF7474数据。

再求GF7474收录机电路图。

网友(2019-12-05):
SHARP GF-7474
SHARP GF-7474机芯
我有一部夏普575,音量开关组件坏了,就将线引出在机外装了个旋转音量电位器,起初还可用,后来更换这个旋转音量电位器时,将那几根线搞混了,现虽已接上线,也响,但出故障了。音量小时,呜呜澡音大,将音量开过半时,呜呜澡音就没有了。可能是音量电路及功放的问题。
7474的电路图可能和6060差不多,6060网上能下载。

SHARP GF-7474

SHARP GF-7474

SHARP GF-7474机芯

SHARP GF-7474机芯

网友B: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SHARP GF-7474 可能与SHARP GF-5454电路图相近,两机机芯接近且机器的旋钮、拨动开关排列相同,功能相同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SHARP GF-7474 可能与SHARP GF-5454电路图相近,两机机芯接近且机器的旋 ...

谢谢朋友,GF7474已修好,不是电路问题而是受到旁边的电脑干扰。夏普7474、5454、800对电磁干扰较为敏感。

楼主(2020-05-14):
引用 网友B: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SHARP GF-7474 可能与SHARP GF-5454电路图相近,两机机芯接近且机器的旋 ...

朋友好,又有一台7474也坏了,能不能发一张完整的5454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好,又有一台7474也坏了,能不能发一张完整的5454电路图,谢谢。

请给个邮箱号

楼主:
邮箱已发消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已发消息,谢谢。

SHARP GF-5454 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

网友B:
SHARP GF-5454 前置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RP GF-5454 前置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

谢谢朋友,已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ARP GF-5454Z音量及功放电路图
SHARP GF-7474 可能与SHARP GF-5454电路图相近,两机机芯接近且机器的旋 ...

给我也来一份呗,邮箱247363050@qq.com,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我也来一份呗,邮箱,非常感谢

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

收到,谢谢

网友D:
我坛友好,也要来一份7474电路图,邮箱degopan@aliyun.com,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坛友好,也要来一份7474电路图,邮箱,非常感谢

我没有7474电路图,我只有5454电路图,由于两机按键、开关排列基本相同,可能图子比较接近,不知你是否需要5454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7474电路图,我只有5454电路图,由于两机按键、开关排列基本相同,可能图子比较接近,不知你是否需 ...

好的,要一份,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要一份,谢了。

SHARP GF-5454 电路图已发至您邮箱,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