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5110屏幕接5v是不是爱坏

楼主(2019-08-27):
一开始显示很正常,电流150ua,过了几天就不行了,电流到了70多ma,估计是坏了。是不是长期接5V电压容易坏

网友:
5110有导电胶的拿酒精擦一下看  发黑的话屏幕的第一脚应该也发黑电压不对

网友:
一直都是5V,5V的单片机,驱动电源和背光都是5V,一直都用的好好的,没啥问题啊。他好像是内置LDO。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5110的屏有两种,一种很容易就点亮,另一种要在程序里设置好才能显示。就是不知道当时电流为什么到了70ma,现在两块屏都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不懂,,不敢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