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9-08-27):
老式摄像头都是输出模拟视频信号,可以直接接电视机AV,今天收了二个摄像头,一个是PAL输出,一个是数字的,用示波器看前者有视频波形后者没有,接到电视机AV都无图像,确认连接正确。请教大虾这是什么原因,没有录像机和采集卡的情况下怎样简单判断摄像头好坏,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前者可能跟电视的制式不兼容?后者数字输出 av 当然无法识别,记得 hdcvi 之类的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今天把二个摄像头装到录像机上试试,确认是坏的,想问一下普通摄像头就是二个输出插头,一个电源一个视频,数字的和模拟的究竟能不能通过AV在电视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