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把金属片上的那对唱针换装到206的唱头上,怎样取下206唱头上的老旧唱针?

楼主(2019-08-28):
是否可以在唱针底部的周边点上少许香蕉水,或者用其他什么溶剂使老旧唱针松动?
谢谢!

网友A:
旁边那两个是701型的唱针,换不到206型唱针上去的,两种唱针结构完全不一样的。206唱头里是一片长条型的压电陶瓷换能器,通过一个唱针架,下面有两片橡胶,取出时需要把整个压电陶瓷连带着唱针架一起拉出来,注意别把压电陶瓷片弄碎了。你可以在淘宝上直接买现成的唱针架回来直接换上就行了。
用两把镊子分别夹住唱针支架下面黑色橡胶片,下面还有一片,一起往上拉,整个压电陶瓷换能器连同唱针支架就一起被拉出来了。

网友B:
以前我也想试试,但是不行,206宝石针很长,铜片唱针针体很短装不上去。装上去针尖几乎漏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两个是701型的唱针,换不到206型唱针上去的,两种唱针结构完全不一样的。206唱头里是一片长条型的压 ...

谢谢!在淘宝上查了,206唱针架要50元一个,太贵了。
我已经用压电陶瓷片换了四个206唱头的晶体压电片了,实践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想试试,但是不行,206宝石针很长,铜片唱针针体很短装不上去。装上去针尖几乎漏不出来了

谢谢!原来如此,看来不容易换了。本来想当然的能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206针头确认报废了吗?要把金属片上的那个针头换到206针座肯定不行,长度不够,大细也不一定合适,连同那个金属片一起用AB胶粘到206针座上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在淘宝上查了,206唱针架要50元一个,太贵了。
我已经用压电陶瓷片换了四个206唱头的晶体压电片了 ...

如果你206唱头的压电晶体陶瓷片还是好的的话,买几个唱针架还是值得的,因为一副唱针架上有两个宝石针,这样算下来一个也就25块钱,而一个宝石针可以用两三年还是值得的。除非你用市场上常见的圆形的压电陶瓷片代替原来的206唱针里的压电陶瓷换能器来安装701唱针,但声音质量太差,高音太尖锐,这个办法我早就是过了,没法听啊。你在淘宝买个立体声的唱头,方普通唱片效果也能接受的,声音比206的闷,低音好些,因为单声道唱针的针头角度和立体声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206唱头的压电晶体陶瓷片还是好的的话,买几个唱针架还是值得的,因为一副唱针架上有两个宝石针 ...

谢谢!本来想用这种唱针来替换206的(我有三台全新库存的206,包括全新库存的唱头,又买了数个晶体压电片失效的唱头),看来不行了,只好放弃。
我又有状态比较好的葵花DC-2A电唱四用机,该机是使用这种金属片唱针的,可以直接换,我还网购了80支唱针。
我还有中华2011和徐州的乐林牌立体声压电陶瓷片唱头的唱机,唱头比较容易在网上购得。
看来玩中华2011和乐林唱机及葵花DC-2A比较合适了。

网友:
圆的压电片剪开安上后声音难听的很,奇怪了,原装的陶瓷片,声音咋会好听呢?是哪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本来想用这种唱针来替换206的(我有三台全新库存的206,包括全新库存的唱头,又买了数个晶体压电片 ...

是的,不如用淘宝上很容易买到的立体声唱头,也不贵。206唱头现在已经被炒得实在太贵,没必要在玩了。

网友:
因为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