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的瓷片电容还有必须并联0.1uf的瓷片电容吗

楼主(2019-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
把360百科的这一段转上,或许能作为参考:
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自身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但是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各种原因导致电容变得不"完美"。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等效串联电阻"。
比如,我们认为电容上面电压不能突变,当突然对电容施加一个电流,电容因为自身充电,电压会从0开始上升。但是有了ESR,电阻自身会产生一个压降,这就导致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会产生突变。无疑的,这会降低电容的滤波效果,所以很多高质量的电源一类的,都使用低ESR的电容器。
同样的,在振荡电路等场合,ESR也会引起电路在功能上发生变化,引起电路失效甚至损坏等严重后果。
所以在多数场合,低ESR的电容,往往比高ESR的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有些时候,这个ESR也被用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比如在稳压电路中,有一定ESR的电容,在负载发生瞬变的时候,会立即产生波动而引发反馈电路动作,这个快速的响应,以牺牲一定的瞬态性能为代价,获取了后续的快速调整能力,尤其是功率管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并且电容器的体积/容量受到严格限制的时候。这种情况见于一些使用mos管做调整管的三端稳压或者相似的电路中。这时候,太低的ESR反而会降低整体性能。
实际上,需要更低ESR的场合更多,而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价格相对昂贵,所以很多开关电源采取的并联的策略,用多个ESR相对高的铝电解并联,形成一个低ESR的大容量电容。牺牲一定的PCB空间,换来器件成本的减少,很多时候都是划算的。

网友:
输入输出端需要并联0.01或0.1UF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瓷片和电解电容的作用各不相同,瓷片电容小,但可滤除高频干扰,电解ESR大,但可以起到电流缓冲的作用,避免大电流冲击电路损害。
稳压电路还是要再加个电解电容的好,要不串个极低阻值电阻

网友:
容量大低频滤波和储能,容量小是高频滤波,

网友:
有位置就加一个,没位置就不加,不必纠结。

网友(2019-10-15):
不是所以的瓷片电容都是高频的,有很多就是低频的。从进口的电子垃圾上看,很多高频的瓷片电容顶端是有色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