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一个问题请教坛里童鞋,谢谢!

楼主(2019-08-29):
最近痴迷火车模型,前几天网上买了一个摄像模块,准备装在火车模型上,该模块工作电压是3.3-5V,自带WIFI热点,接电源试机,一切正常。然后又买了一个DC-DC降压模块,是5.3V-26V输入,固定5V输出。昨晚上到货后,迫不及待接上摄像模块,发现wifi热点没启动(测量模块电压5V正常)。后来,用5V稳压电源接摄像模块,工作电流为180ma,模块工作正常,将电压降至3.3V,摄像模块工作还是正常的。改由DC-DC模块5V供电,摄像模块工作电流只有75ma,指示灯会亮,wifi热点不启动。用可调电阻接DC-DC模块,电流到250ma都没问题,真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了?
请教大家:1、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还有什么验证手段?2、淘宝上DC-DC降压模块从一元多到十几元的,采用各式芯片的,如:LM2596S 、LM2596HVS 、XL4005E等不同芯片的,该如何选购?谢谢!

摄像模块

摄像模块

网友A:
在输出接一个 1000-3300UF 和一个 0.1的电容试试,
连接线长一点拉大二个模块间距离,有可能模块高频开关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干扰,这些都是开关类型的模块,对WIFI模块的频率会有寄生干扰。可以把电源模块用金属盒屏蔽试一下,, ...

谢谢回复!问题是轨道电压是脉冲(交流)16-20V,线性电源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接一个 1000-3300UF 和一个 0.1的电容试试,
连接线长一点拉大二个模块间距离,有可能模块高频开关 ...

谢谢回复!加电容这个我等下试试,距离最长也只能十来公分长(一个车厢的长度),再远就没办法。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模块的输出端,你就知道他的输出电压是什么样子了!这种电源模块,后面输出必须加滤波

网友D:
干扰了,摄像头单独供电看看,模型蛮大的,
加几节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干扰,这些都是开关类型的模块,对WIFI模块的频率会有寄生干扰。可以把电源模块用金属盒屏蔽试一下,, ...

学习了,我感觉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呢,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模块的输出端,你就知道他的输出电压是什么样子了!这种电源模块,后面输出必须加滤波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了,摄像头单独供电看看,模型蛮大的,
加几节电池直接供电

谢谢!单独供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呢,多方便!

模型火车不管是DC的还是DCC的,都是轨道取电,锂电池一个是体积问题,另一个就是充电问题,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火车不管是DC的还是DCC的,都是轨道取电,锂电池一个是体积问题,另一个就是充电问题,不好弄啊。

再买个4056充电保护一体的模块挂到DC-DC后面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按三楼大侠的办法,加了个2200U的电解,并上一个104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