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显示器制作中

楼主(2019-08-29):
请大家讨论,提意见!

网友A:
磁片电容耐压低,温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片电容耐压低,温漂大。。。

两个0.1的除外,剩下的都是CBB

楼主:
12AT7我用的是6N3,250v应为170v

网友B:
折腾的要死过去不过是个ST16简化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要死过去不过是个ST16简化版吧

不折腾,如上图片是我一晚上加一上午的成果,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要死过去不过是个ST16简化版吧

ST16可以放视频吗

网友B:
你不就是想放视频吗?一个视放就够了,扫描有同步信号就行了,视频信号幅度够的话(一般都要放大)视放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就是想放视频吗?一个视放就够了,扫描有同步信号就行了,视频信号幅度够的话(一般都要放大)视放 ...

照您这样说,什么都很简单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您这样说,什么都很简单了!哈哈

本来就很简单,是你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就是想放视频吗?一个视放就够了,扫描有同步信号就行了,视频信号幅度够的话(一般都要放大)视放 ...

我这样想过,但是没有模拟示波器,只能买一个旧的2458示波器,用示波管部分改(老原件质量不好,修起了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想过,但是没有模拟示波器,只能买一个旧的2458示波器,用示波管部分改(老原件质量不好,修起了费 ...

就是买也不要2458 老电子管贵还不好用。小的晶体管的便宜而且性能好些。

网友C:
一点也不能省,同步信号要加到扫描电路中,靠着调解使其与视频同步。
视频放大是宽频带放大用6J9或者6J5应该比6J4好。示波管要用原来示波器的屏蔽罩,不能省去。信号源极性不同注意会有产生负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也不能省,同步信号要加到扫描电路中,靠着调解使其与视频同步。
视频放大是宽频带放大用6J9或者6J5应 ...

谢于版主指导!

网友:
这个电路做过,没有6j4用的6j2代的。就是幅度拉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