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系统,请推荐一款启动外存

楼主(2019-08-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SD首选,用IDE转SATA接口,速度快,其他的都不适合,异常掉电多半会丢系统,除非是做成ROM型系统.

网友:
PⅡ电脑不支持串口硬盘更不支持U盘启动,IDE设备不能制作成启动设备,按你的DOS-DOS-win95那个方案都不行,只能制作软盘启动。

网友:
cf 卡的 ide 模式比较慢。启动软路由系统可以,启动 win 估计会慢。

这些老系统,对 usb 的支持本身就是很不完善的,何况那时候的主板本身对 usb 的支持就不好。

至于固态硬盘,由于这些老旧系统不支持 trim 等高级指令,很损伤寿命。

那个时代有 ide 的抽取盒,可以找找,光驱位的,ide 接口的,可以拉出来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设备不能制作成启动设备?

CF卡无法模拟成IDE主硬盘?

CF卡可以模拟成IDE硬盘,大概不能作为系统盘,虽然理论上与SDD雷同。TDE不能成为系统启动引导设备。除非里面已经装了操作系统,可是这个盘不能称其为启动盘应该是系统盘。启动盘应该只有3个启动文件,用软盘引导(当系统瘫痪或修复系统重装等)

网友:
奔腾II时代的电脑好象不支行U盘启动,你可以接一下并口的光驱,或弄一个软驱,那个时候的电脑都是用软驱或光驱启动来安装系统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机械盘作为C盘,装98或XP系统不好吗?曾经在CF卡上装过XP,启动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电脑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