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产垃圾元件装OCL,从来没成功过

楼主(2019-08-29):
这段时间用国产垃圾元件装OCL,听着听着就见冒烟了,赶紧关机。交流双25V,全部用的是3DG182D和3CG23G,功率管是3DF7D。按理说耐压足够,怎么会总不成功呢?垃圾元件装的垃圾机子,就不发图了,免得伤了大家的眼睛。

网友A:
用国产垃圾元件装OCL,从来没失败过的路过。

网友B:
注意工作点,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垃圾元件装OCL,从来没失败过的路过。

路过。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网友:
也可能是电路不行  ,我用3DG4    3CG1    都成功了  ,不过后面用的是D880    B8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工作点,静态电流

用8欧的电阻做负载,中点电压不大于30mv,静态电流40ma,觉得静态参数还行。

网友:
检查你的静态电流多大,散热片做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就不要简单地嫁祸给国产元件了,正如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偷偷试问一下为何专 ...

我都是老家伙了,老元件特多,所以就用来装机,物尽其用,也算对得起它了。

网友:
电流太大了,就算是再差的元件,只要功能还在,总是能想办法让电路工作正常的

网友:
复杂的电路没必要自己装划不来的,人家统一的元件参数1小时装个10块板子,几块钱成本,你自己装弄个半天半月,几十的成本,效果还没现成的好

网友D:
静态电流40mA不小了,估计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套件一直丢在购物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态电流40mA不小了,估计是散热没处理好。

散热器是金封管的专用散热器,正常放音时微温。可能是管子不好的原因吧。我测量的是功放总的静态电流,包刮了前级和推动的在内。

网友:
就那个交流双25伏这个电压下使用老国产管做ocl功率放大绝无问题。就算是照葫芦画瓢,只要认真组装不出错也能很容易成功。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也无法帮你分析

最大的可能性是静态电流有温漂,输出管子的温度越高电流越大,需要用热敏电阻或二极管做电流补偿

补充内容 (2019-8-30 10:25):
需要用热敏电阻或二极管做电流补偿   需要用热敏电阻或二极管做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8欧的电阻做负载,中点电压不大于30mv,静态电流40ma,觉得静态参数还行。

老元件电压用低点,你这交流25整流后有35V直流电压了,正负也就是70V,老三极管耐压大于40V的不多!你要测试后确定。

网友:
试试18V交流整流成直流。

网友:
听着就冒烟应该是元件耐压不够或功耗过载,安装前只需仔细测试好元件,耐心调试好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用3DD15装过,带的12寸音箱,乐队用,音量大把铜散热片都弄变色了也没烧,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坏了。国产的管子看来还是不稳定。

网友:
组装OCL功放,不管是用老旧元件,还是用崭新元件,只要元件 参数足够,都是能胜任的。原因不在元件,而在其它。比如调试。调试不当,烧点元件也是大概率事件。当OCL自激时,那些大功率管,都会象熔丝一样,在瞬间就不声不响地烧坏了。

网友:
OCL自激,用再大的散热器,也救不了大功率管。

网友:
还是对半导体器件不了解造成的。

网友:
垃圾元件并不是垃圾,装不成机器,还是组装问题。

楼主:
朋友说装机不成都是粗枝大叶造成的。很高兴的告诉这位朋友,你说对了。今天早上仔细检查了一遍,功放没坏,故障的原因是功放输入端接地点接触不良,相当于输入端悬空。把输入端接地,然后再测量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和原来一样。基本上可以判定,功放没坏,虚惊一场。今天继续再试,有结果再告诉大家。

楼主:
丑机正在试机,音源用的是自装的MP3播放器。

楼主:
试机图片,音质自感不错。

网友:
国产器件质量还是差些。

楼主:
丑机是去年做好的,因为没有扬声器保护,一直不敢试机。上周得到qzIbWang兄的指点,赶忙做了两块保护板和电源板,才敢试机。

楼主:
继电器也是从旧继电保护板拆下来的,日本鬼的,小巧灵珑,吸合电流不到10mA,触点电流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