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的铝电解电容还能用吗?

楼主(2019-08-29):
11年前买的三星显示器,3年前屏幕黑了小半,拆了电源板,测了电容104uf,还能用吗?

网友:
容量还在,问题不大

网友:
有能用的也有不能用的,实测为要。先得容量合格,再是额定电压下漏电合乎要求则可以用,否则不能用。一般情况是要给电容器施加额定电压,断电后放置一定时间电压下降不超过规定值。

网友:
能够使用,我还有三十多年前的电解电容呢。

网友:
三楼说的对,感觉一般问题不大,我也是这样试的,要求不高,感觉差不多就行,

网友:
我一般容量够就直接用了!我可没那么讲究,反正都是自己用,又不是出产品!

网友:
我的二十多年前的电脑主板的电容拆下来还能用,容量没变,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老化一下,先50v几分钟 100v几分钟200v半天然后300v

网友:
60年代的电容现在服役的也不少。

觉得不放心的话,按照8楼的方法老化一下。

网友:
        看样子容量足够,如果密封严实,检查一下是否漏电,不漏电就可以使用。

网友:
电容还算比较稳定的元件,不耽误使用的,以前的红灯里的电容现在好多还照常使用呢

网友:
哇,十年的老容,容嬷嬷

网友:
没有漏液,电解液没有干涸,容量变化不大就可以用。而且电解电容有自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