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晶体管HFE曲线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9-08-30):
    在本坛淘了个二手J2461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玩玩,收到后只有四条线,拆开查看是早期的锗管版本,经检查是内二极管2AP10损坏,换上后正常了,但是在测量多种管子时就看不懂了,其中9012管子用其他测试仪测量这批管子HFE都约是在350左右,但是我按使用手册上计算怎么差距很多?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9012手册中测试条件是:
IC=-50MA,VCE=-1V

J2461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测试档位是:
极电极电流选择在1MA/格
极电极电压选择在1V/格
功耗限止电阻选择在100Ω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0.1MA

补充内容 (2019-9-11 08:27):
新问题见23楼

网友:
之前买了一台qt2我也弄了好久才懂

网友A: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10uA试试,Ic/Ib就是HFE,Ib取大了则Ic也跟着大,但100欧的集电极电阻限制了Ic的增大。

网友:
看输出曲线的倾斜过大,不知是仪器问题还是管子问题?

网友:
9000系列厂家太多了,各家性能都不同

网友:
数字示波器,曲线怎么这么难看

网友B:
Ic 改为 2mA / 格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10uA试试,Ic/Ib就是HFE,Ib取大了则Ic也跟着大,但100欧的集电极电阻限制了Ic的增大。

一样都试了,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10uA也试了,集电极电阻是对限制饱和电流起作用除了选太大外我试了0-1K之间基本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改为 2mA / 格 试试。

Ic 改为 2mA / 格话也一样,只是Y轴减少了一半

楼主:
测了N多不同型号的管子真是都搞不清楚,曲线都是差不多很倾斜,怎么算HFE都差距很大,我测量了机子各档电阻值正常,各处电压也正确,这个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结构简单只要阶梯信号正常开关接触良好是不会有问题的。

以下是同一个A1015三极管在基极不同阶梯电流档时测量
功耗限止电阻选择在0-100Ω时对图形都无影响!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5UA时极电极电流选择在0.2MA/格处时图形基本是下图偏小点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10UA时极电极电流选择在0.5MA/格处时图形基本是下图偏小点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20UA时极电极电流选择在0.5MA/格处时图形基本是下图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50UA时极电极电流选择在1MA/格处时图形基本是下图
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0.1MA时极电极电流选择在2MA/格处时图形基本是下图
其实以上是基极不同阶梯电流档测试条件不同只要管子线性好对HFE参数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什么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J2461晶体管图示仪是配合J2458教学示波器使用的。换了示波器,格子不一定一样。

你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吧,测试仪同示波器校验校对过只要正确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都试了,基极阶梯电流选择在10uA也试了,集电极电阻是对限制饱和电流起作用除了选太大外我试了0-1K之 ...

查查J2461的锯齿波和阶梯波是否正常?即Y轴和X轴的波形。

网友:
注意β的定义,不是Ic/Ib,而是ΔIc/ΔIb,所以计算时需要使用两条曲线,另外β本来就会变化,一般是Ic越大,β越小,另外,你这几条曲线都没进入饱和区,是否集电极的功耗限制电阻过大了?

网友:
楼主,你的设定对吗?你测的是 PNP 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