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这是个啥?

楼主(2019-08-30):
我的理解是个游戏机,拆开看了下,又不懂原理,高手帮忙指导下

网友:
看名字和旁边的国际象棋符号应该说的是加里·卡斯帕罗夫,俄罗斯的国际象棋大师。这应该是类似棋谱的东西吧,看金手指貌似是需要搭配什么设备来用的。我也不懂,就是瞎说的

网友:
下棋的游戏机吧,上面还要插卡的

网友:
可能是用来给商用游戏机设置输赢概率的。,不懂,猜的。

网友:
挺干净的

网友:
棋牌类的游戏机吧,像是还要插卡。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带显示功能的手柄或者终端,功能猜测就是国际象棋游戏或者比赛操作的装置,看电路,既没有处理器装置也没有任何存储器,所以单独一个这个设备应该是没法使用的,需要有配套的主机或者存储卡等设备才能使用,游戏表示方法有可能类似中国象棋的走法描述,比如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等,当然国际象棋不是这样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