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LV-40BX423屏幕变成成黑白水墨画了

楼主(2019-08-30):
是液晶屏幕坏了吗?是的话就没必要再修了。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个型号的逻辑板是这样的

但是电视拆开后估计逻辑板在图上这个位置,比上面的逻辑板要穿得多,长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个型号的逻辑板是这样的

长得多的应该是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得多的应该是边板。

那逻辑板在什么位置?找了一圈没找到,而且这个长条形的边板有一个排线跟主板连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这种屏是一体屏,不是逻辑板分体的。

网友:
现在有的屏逻辑板和边板一体的!

网友:
这种一体板也有专业修的,当时很贵

楼主:
看来自己动手修复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2019-10-25):
这样像是屏坏了,逻辑板坏不是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