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LM317可调电源1.25V-30V 1A

楼主(2019-08-30):
做个简单的LM317可调电源1.25V-30V 1A
坛友改的3AG1老师的电路图
  输出电压在接近10V的时候
   继电器切换成24V绕组:
用PCB板焊接好:
(外接表头的供电插座,输出大约17V左右)
接上拆机的双12V变压器,
  测试了一下电压1.25V-30V可调,
电流1A的时候317瞬间烫的厉害,看来要加大散热片啊。

补充内容 (2019-8-30 14:36):
继电器的3 4脚接线要对换一下

补充内容 (2019-8-31 07:25):
可调2K2可用5K

网友A:
这么快就用上电路图了,当时画的太着急了,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那个J4接口,我接了一个DC降压模块,用作表头供电了。当时我用了一块不大的散热片,电流大的时候还是有些热的。

网友:
这么小的散热不热才怪

网友:
也可在317并联一个大功率管

网友:
看不懂,不过顶一下,大佬

网友B:
317 需要负压才能调到 0V 吧,不然就是最低 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7 需要负压才能调到 0V 吧,不然就是最低 1.25V

谢谢提醒,写错了。是1.25--30V

网友:
现有PCB的四个定位孔向上用螺柱架起个二层,亚克力切出个支架,可以装 50mm 风扇向下吹风。

板载 J4 貌似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吧......

网友C:
膜拜一下,请教两个问题:
1、继电器切换是不是全波整流切换和全桥整流之间的切换?
2、可调电阻一般就是2、3脚直接到GND了,这个图3脚通过Q1到GND,Q1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一下,请教两个问题:
1、继电器切换是不是全波整流切换和全桥整流之间的切换?
2、可调电阻一般就是 ...

一起学习,我也只是仿制一下,
1.继电器切换是切换变压器的第2绕组,图纸脚接错了,实际这样接:

2.三极管是不是起电位器虚的时候防止电压突然升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学习,我也只是仿制一下,
1.继电器切换是切换变压器的第2绕组,图纸脚接错了,实际这样接:
...

了解了,三极管起到保护作用,谢谢解答。找时间我也搭一个

网友:
LM317微调效果不好,稳定方面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用上电路图了,当时画的太着急了,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那个J4接口,我接了一个DC降压模块,用作表 ...

谢谢您的制作指导。散热是需要加强,呵呵,1A时很烫。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317,散热片比你的大了一倍以上,还是烫手,最后是把317固定在金属机壳上,连线至板子上才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变压器抽头多些,分级输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