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表的修复

楼主(2019-08-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修得不错,如果是线圈断线,就不好修了。
我有一台GF777收录机的表头就是线圈断了,我是直接移植的其他表头的芯子。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指针摆动的方向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如果是线圈断线,就不好修了。
我有一台GF777收录机的表头就是线圈断了,我是直接移植的其他表 ...

表线交换一下。

网友(2019-10-16):
佩服佩服,手艺不错!

网友:
换游丝,规格不同,会影响灵敏度。
再,焊接游丝(游丝完全放松)时,指针应该先调整在起始位置。

网友B:
2元店购得全新的电平指示表头。收音机薄膜可变电容、金属封装大功率三极管等统统2元。

还可加背光,【最后一图右侧】,晚上灯光下拍的效果不好。实际非常显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元店够得全新的电平指示表头。收音机薄膜可变电容、金属封装大功率三极管等统统2元。

还可加背光,【最 ...

超便宜!也想网上买个。原表头线圈内断,油私断了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元店购得全新的电平指示表头。收音机薄膜可变电容、金属封装大功率三极管等统统2元。

还可加背光,【最 ...

你可有福了,让我碰到我起码买它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