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大家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8-30):
是一个6串电池均衡电路,基本原理是检测并比较电池电压,将电压高于最低电压的电池放电,从而达到电池电压一致的目的,这个电路是我请别人画的,打样焊接后测试电路没法正常工作,症状就是一接上电池,所有的电池都放电,正常应该是电压最低的一节电池不能放电。对方最近太忙没时间排查,各位帮忙从原理图上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对高电压电池进行放电么

低电压不放电,电流不够咋整

是对6串电池组中电压高于最低电压的其余5节电池放电,直到所有电池电压都跟最低电压电池的电压相同,电流是三极管控制通过功率电阻耗散的,是恒阻放电,电流不是恒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