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并联等问题

楼主(2019-08-30):
  本公司由于扩大生产,需要投入电炉两台,一台800KW,另一台600KW。供电方面需要上一箱变1000KVA(两台电炉不同时使用),初步决定用240平方铝线,800KW电炉用四根并联,600KW电炉用三根并联。现在的问题是:电缆并联从箱变接线是分别从四路630A空开下接还是从一个1600A断路器下的汇流排处接?或者说箱变低压出线柜是用八路630A出线好还是双1600A加四个400A出线好?确定好方案后才能确定箱变低压出线柜出线方式,以便让厂家制作箱变。
  说明:箱变安装处离电炉有几十米,用铝排不太方便布线。另外,有没有更为科学的搭配方法,箱变的低压出线怎样最科学?请各位老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必须从断路器下接,一路一个单独开关,800kw 1600开关没余量是不够的,至少2500A的,同一支路不充许断路器并联使用.
铝芯线必须做铜铝接头,不然烧掉开关是一定的
电炉长期工作,240 并联 4根800KW也是不够的,
补充下,断路器2500A指型号最大电流,工作电流是另定的,比如DZ20-630/400   指630系列400A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从断路器下接,一路一个单独开关,800kw 1600开关没余量是不够的,至少2500A的,同一支路不充许断路器并联 ...

电热不是电力,电流到不了那么大吧。另外就是如果一路一个独立开关的话万一某个开关出现问题或者忘记合上的话,那么三路承担全部电流是不是更容易出现电缆过载现象?

楼主:
电炉现在是四路控制,四个控制箱顶部由汇流排连接,如果让四年电控箱独立的话就可以用四个630的断路器来控制,那样是不是显得更简单了些?

网友:
你的意思每个开关并联当单相用,这样做不仅仅技术上问题,要考虑下安全,规范上绝对不允许,

电炉现在是四路控制,四个控制箱顶部由汇流排连接,如果让四年电控箱独立的话就可以用四个630的断路器来控制,那样是不是显得更简单了些?这倒可以
电缆载流量和使用温度散热等条件有关,架空和穿沟可以相差1.5倍,240平方铝电缆沟内(散热不好)取1.1-1.2A/平方,架空(散热好)取1.5A/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不是电力,电流到不了那么大吧。另外就是如果一路一个独立开关的话万一某个开关出现问题或者忘记合上 ...

那当然,再跳一个电缆会冒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不是电力,电流到不了那么大吧。另外就是如果一路一个独立开关的话万一某个开关出现问题或者忘记合上 ...

你试试,空开不是国际名牌的话,70-80%电流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800kW的电炉,每相1200A,四根3*240平方毫米的铝心电缆够用了。但是,建议用2000A的断路器,1600A的有点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空开不是国际名牌的话,70-80%电流用不了多少时间,

多谢,那么让电炉厂家把四个电控箱分离开来,1000VA箱变的话直接8路630A出,正好余下一路到分线柜用于车间生产,用正泰空开,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1:电炉是什么方式加热
2;是角接还是星接
3;设备标注总电流多大
4;每组控制方式没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炉是什么方式加热
2;是角接还是星接
3;设备标注总电流多大

是的,采用可控硅调温方式功率不大但电流极大
所以建议电缆放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炉是什么方式加热
2;是角接还是星接
3;设备标注总电流多大

电炉硅碳棒加热,用星接方式。设备是订做的,总电流没标注但总功率是每路额定200KW,用可控硅控制,电缆放余量的话就只能选铜线了。电炉在800度以下升温时电流比较大,可能大于额定电流,800度以上升温时电流能降到额定电流的80%以下。

网友:
问下厂家吧

网友A:
电炉硅碳棒加热,可控硅调温不能按常规计算的,另外看可控硅触发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炉硅碳棒加热,用星接方式。设备是订做的,总电流没标注但总功率是每路额定200KW,用可控硅控制,电 ...

铝线有300平方的,
可以两根小的并联,同样平方载流量比用一根的大,电缆每平方载流量按截面倒数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炉硅碳棒加热,可控硅调温不能按常规计算的,另外看可控硅触发控制方式

应该是FTD-89型温控表加触发板方式,可能是相移触发,具体还不知道。等有空到厂家看看。

网友C:
建议使用母排,厂家定制,不建议铝线电缆并接,电流分配会很不均!如果哪个头没压接好,那么这根电缆电流会激增!

网友:
一个设备不允许两个电源箱供电,法规不允许呢

网友D:
总体来说,多路电线并联使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时会存在多种因素,比如接触电阻,线阻的不一致(尤其是大电流工况)等,从而导致每组电线的流经电流不一致,很快会烧损。
现在你的电炉实际是4路电路控制,建议电炉端不用汇流排,在配电房用4组线分别接到4组电路,240的线有些勉强,最好上300的,每路的2端用630A的空开,总的断路器选2000-250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来说,多路电线并联使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时会存在多种因素,比如接触电阻,线阻的不一 ...

谢谢回复,已经致电电炉厂家,四个控制柜分开,这样相当于四路互不影响

网友:
这种大功率设备,感觉最好是高压线直接到设备,就近放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母排,厂家定制,不建议铝线电缆并接,电流分配会很不均!如果哪个头没压接好,那么这根电缆电流会 ...

铝线电缆并接是可以的,但施工要求比较高,特别铜铝接头质量和压接,另外特别提醒铠装电缆绝不允许三相并起来当单相用,那电缆会不正常发热,有可能烧起来
铜大电流母排和端子要镀锡,

网友E:
为什么偏偏要使用铝电缆?可以用铜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偏偏要使用铝电缆?可以用铜缆啊。

为了降低成本不是,两台电炉需要7根线,每根大约百米,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网友(2019-10-04):
使用单芯铝线,有300的,用3根并联,展放施工要求比较高!这个鸟东西,通电瞬间明显有抖动。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厂家给方案的吗??厂家设计时没有数据了?那厂家设计这个设备的依据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