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论坛大神,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9-08-30):
在单位一个管道保护装置上拆下的一个盒子
从里面拆出来两个电容样的元件
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不出容量,电阻档测是无穷大
不知是何元件,估计是容量很大的电容。
想请教下大神,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测大电容?该元件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帖子发重了,另一个里有

网友:
左下角可以看到 US 的专利号(US PATENT 5574610),直接查专利文章就有了。
说句旁的老美这点做得真好,反观国内专利,不给钱还想看内容?门都没有.....

专利摘要里第一句我大致翻译了下:
一种输入端的电气隔离装置,跨接于阴极屏蔽结构与地之间,或两个阴极屏蔽结构之间,
用于阻隔低压直流,同时传导正常的交流电流、故障电流。

直观说,就是“带硅堆钳位的交流电容”。专利原文(分2卷)、截图都给你传来,

网友:
楼上高手,出手不凡,点赞

楼主:
膜拜下大神,比!

网友:
SOLID-STATE POLARIZATION CELL REPLACEMENT
   For DC isolation and AC Coupling/Gronding

用于直流隔离和交流耦合/接地的固态极化电池的替代品

网友:
二楼高手,出手不凡,学习了

网友:
这是利用电化学原理的保护地下管道,延长金属管道寿命的设备;好像是有源的主动保护装置;

早期的保护管道措施是在管道一起掩埋(并连接)一块比管道更活泼的(首先被腐蚀)金属;

网友:
接地拼写错误

网友:
出手不凡,点赞

网友:
万能的神坛,在这总能找到答案,

网友:
谢先生指正,是少打了一个字母“U”。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