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收的湖山功放改良完成

楼主(2019-08-30):
改好了功放,另一台2250早先在广坛收的,淘宝上板子,改成差分高电压稳压供电,除电阻外元件大多二手,甲乙类,+-55V供电,差分+-65V供电,静态每管70-80mA,天热再大散热片巳经摸不上了
只是一个安装工而己 和坛中大佬可不能比,

网友:
谢谢老师!想起我小时候对这些板子也很感兴趣,我得重拾好奇心,认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55/65V及扬声器阻抗8欧计算,两机最大每声道额定有效值输出不失真功率125W和90W。变压器按标称 ...

变压器订做的230V输入电压,  500W 450W铁芯降档使用,静态电流每声道0.3A情况下供电电压59v  和  61V 左右,  大功率下降1-2V.      我这儿市电电压230v,

网友:
一股专业功放范

网友:
湖山功放名声挺大,我却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三极管是什么牌子的。

2sc5200  2sa1943  4对

楼主:
够了的,变压器上面的450W,  下面的400W    ,在8欧负载下满功率每声道150W   还有余量,家用不会用这么大功率的,余量大阻尼系数大,比较好听
电容都是拆机先峰和马兰士定制,10000uF  80v和100v的,6万应该足够了,整流35A快恢复二个并的,140A最大电流

楼主:
原来的论文原件:
就不知道怎么直接把文档和图片同时上传,只能这样了

补充内容 (2019-9-7 18:24):
2SA1295  2SC3264  听感不如  5200  1498  不知为啥,1295  3264 比较粗,

网友:
下载了楼主的论文,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效果如何,听没听

楼主:
现在板子是带运放的直流反馈线路,总的说来比校清爽,高低音非常好,但感觉少了点电子管温温的味道,可能是少了补品电容的调味剂吧,不过彻底没有底噪交流声,差分级独立稳压供电有关,原来那块板子设计无法分开供电,变压器 整流板 软启动 UV表都没变,就换了功放板,板上元件大多是原板拆的,原板上的以前花了大功夫挑选和配对的,手头挑剩下的各种配对管有几百,大小什么型号全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够了的,变压器上面的450W,  下面的400W    ,在8欧负载下满功率每声道150W   还有余量,家用不会用这么大 ...

根据电压55/65V及扬声器阻抗8欧计算,两机最大每声道额定有效值输出不失真功率125W和90W。变压器按标称足够。到底够不够看大功率大动态输出时电容两端压降变化大小以及最低电压与扬声器两端最高测试电压差值大小。如果变压器功率实在的话初次级线径够粗内阻小,滤波电容小点也无所谓保证纹波小就行,否则容量再大在大功率大动态输出时也于事无补。这还没考虑市电不稳电压偏低情况呢!

网友:
我心里一直想着3886,可现在用1521推6.5寸书架音箱,感觉音量也足够大了。

网友:
CYMET绅士AM50纯甲类功放也是用和楼主类似的结构电路,这种输入结构声音效果还是有保障的。就是管子配对麻烦点,96年与朋友弄过几台,电路与楼主的类似,不同的是中间是共基放大。输入用K170/J74,推动K214/J77末级K1529/J200四对。朋友跑到广州呆了一个月才配齐了

网友:
看了老兄的论文,又来了点冲动感。方便的话站内私信下两款板子的购买链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