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仿矿机第二版,效果大有改善,继续求教前辈

楼主(2019-08-30):
两周前报告试仿最简单矿机勉强成功,在众前辈建议下进行了大幅改进,现为第二版,效果大有改善,感谢提建议的各位!

这是两周前第一版:

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这是第二版:

特别感谢zxiaoyuu提供学习资源!学习之后,重新仿制了《矿石收音机》(1958年增订本,吴观周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矿石收音机》1958年增订本(吴观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PNG     《矿石收音机》1958年增订本(吴观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PNG

并略加修改,增加天线线圈、调谐线圈抽头;采用可替换式检波二极管,有1N60、ISS86、ISS198等型号可供替换;在SHH-1舌簧耳机前增加音频变压器;线圈用塑料材料固定等。

接收效果大有改善,有五六个电台基本可听清声音,包括三个左右本地台、一个台岛台和两个普通话台,以及数个无法听清的弱台。

耳机声音比较小,感觉收听不便,于是用TDA7052、TDA7052A制作了小功放,用锂电池供电,推动两个6欧扬声器。
这回终于有些完整收音机的感觉,尤其AM电台有背景噪音,特别有电影中民国时期听收音的感觉。

这是小功放的线路图:
电路图 第一台矿石机(第二版)y1.jpg    电路图 第一台矿石机(第二版)y2.jpg

还按建议尝试了在天线连接处增加小电容,图片分别是直连、47P、和27P可调,但好像没能起作用。除了直连,加了电容的两路连接机子似乎都不能从天线接受到信号(或者变得特别弱),完全调不到台。

请教前辈,目前这机子还可以如何改进?先行致谢!

我目前没有思路了,似乎可以提高线圈Q值,但苦于没有测量设备。或者打算另起炉灶,接着试仿制采用3DQ,乃至单管机。

网友A:
恭喜矿石机不断取得进步,乐趣就要折腾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加油加油。线圈制作质量还可改进提高,电路也能改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极管成功了,就可以尝试3DQ电路,效果还能有明显的改善。期待好消息不断。

网友B:
祝贺!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继续改进提高。可以尝试用多股李兹线绕制线圈,应该有明显提升性能,如能上3DQ,则效果更明显。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继续改进提高。可以尝试用多股李兹线绕制线圈,应该有明显提升性能,如能上3DQ ...

多谢老虎哥。向你学习,请多指导。多股线和3DQ即将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矿石机不断取得进步,乐趣就要折腾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加油加油。线圈制作质量还可改进 ...

多谢llllllxing版主!

网友C:
究竟什么样子的才叫矿石,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究竟什么样子的才叫矿石,无源?

多谢关注!
我的理解,矿石应该是无源的。
如果用3DQ(场效应管),如果加上再生(需要供电),我觉得应该属于单管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
我的理解,矿石应该是无源的。
如果用3DQ(场效应管),如果加上再生(需要供电),我觉得 ...

很多年前,用过一个检波2AP9二极管,一根地线一根天线,包天线架在树梢上,然后用个高阻耳机就可以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年前,用过一个检波2AP9二极管,一根地线一根天线,包天线架在树梢上,然后用个高阻耳机就可以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