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简洁的1.5V三管直放再生机

楼主(2019-08-30):
电路简洁的1.5V三管直放再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生线圈3T。调在磁棒末端。

请问多长的磁棒,不用外接天线,可以收到距离省会100公里左右的省台吗?

网友A:
请问灵敏度与经典的636单管机相比怎么样?不用外接天线收到台吗?

楼主:
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加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mh的电感换成10mh的能行吗?

工字磁芯自己绕一个,有一个18MH,一个3.3MH,从听感上没听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灵敏度与经典的636单管机相比怎么样?不用外接天线收到台吗?

再生线圈3T。调在磁棒末端。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C:
单管就行了,已经很响了

这个磁环电感多少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