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伏电池可代替三节,4.5伏的电池吗

楼主(2019-08-30):
3.7伏电池可代替三节,4.5伏的电池吗

网友:
在收音机上可以

网友:
我就这样用,代替三节2号电池。用2个18650,串联放置,长度正好,并联使用,容量加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4073&extra=

网友:
3.7伏锂电充满是4.3伏

网友:
楼主写错了吧,应该是代替三节1.5V电池吧?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3.7V电池 一般指三元锂离子电池 他的正常电压范围大约 3.0v-4.25v  充满电4.25v 放完3v  不管是用它来代替两节 或者3节电池都可以 只是要加入必要的辅助电路
以锂电池代替两节电池为例 外部增加的电路有 DW01做成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tp4056的充电电路 和输出的LDO电路。
3节的话把LDO电路换成电荷泵电路或者升压电路都可以,具体单元电路某宝上都有买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