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9-08-31):
我有许多2t希捷硬盘,由于其他原因,硬盘的主板与盘体分离。不知道哪个主板对应哪个盘体(不对应无法识别)。请问大师,怎么识别哪个主板是哪个盘体的。在此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希捷硬盘主板的接口附近塑料处有一串数字。可以搜索这个数字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硬盘在用

网友:
盘体与主板硬改不会绑定吧,不识别是有问题了

网友:
同一型号的盘体和主板通用,互换主板只是数据丢失,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可以了,无法识别应该不是一个型号盘体和主板或者硬件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到硬盘基地或迅维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