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提供6N2推6P6P的电路图

楼主(2019-08-31):
感谢群里老师提供下6N2推6P6P的图纸

网友A:
仅供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啊。

谢谢   想问下  图一整流管6Z4能够胜任吗?还是要两个并联起来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想问下  图一整流管6Z4能够胜任吗?还是要两个并联起来更合适。

两个并联,气势大还漂亮

网友:
参考一下这张图,6G2P可以用半只6N2代替,注意对应一下管脚就行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499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想问下  图一整流管6Z4能够胜任吗?还是要两个并联起来更合适。

恩,要么两个,要么改4007或桥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