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F998的输入阻抗请教

楼主(2019-08-31):
根据BF998资料图,见下面。怎么输入电导在1ms在100MHZ,也就是1kΩ。输入电容是2pf。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楼主:
b11s 和G11S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b11s 和G11S  是什么意思?

纵轴b11s,横轴g11s

网友A:
中波2M赫足够了,表示没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b11s 和G11S  是什么意思?

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形式类似的图倒是容易理解(y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b11s 和G11S  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Y11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也有厂家是这么标的, Y轴是Y参数输入导纳,有2根线,猜测一实一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2M赫足够了,表示没压力

我主要是想知道场馆的输入阻抗有多大,输出阻抗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形式类似的图倒是容易理解(y参数):

谢谢,假设可以这么认为:

y11s = g11s + b11s

导纳 = 电导 + 电纳

我那个图@650MHZ的点;

y11s = 1ms + 7msj
     =0.001+0.007j

所以:

ri = 1/(0.001+0.007j) = 20-140j

实部咋么才20欧姆?对吗? C=1.7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场馆的输入阻抗有多大,输出阻抗有多大。

输入阻抗应该兆欧以上,直流的话应该无穷大,输出阻抗应该10K以下,估计的大概量值,没有理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Y11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也有厂家是这么标的, Y轴是Y参数输入导纳,有2根线,猜测一实一虚 ...

您这个图,假设在@100MHZ点;
yis = 0.03ms+1.4msj = 0.00003+0.0014j;

所以,

ri = 1/(0.00003+0.0014j) = 15-700j;

我真的计算错了吗?,怎么阻抗这么低? R=15欧姆;C=2.2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应该兆欧以上,直流的话应该无穷大,输出阻抗应该10K以下,估计的大概量值,没有理论依据。

请教个问题吧,谢谢

一般BF998,G1v,是0V偏置还是+1V偏置好?

,我发现,G2V控制跨导时,+1V偏置的控制范围远远大于0V偏置的时候,对吗?

网友D:
高频下很低的,基本没错。想高就得加入负反馈。如常用的自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下很低的,基本没错。想高就得加入负反馈。如常用的自举电路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场效应管,虽然输入电阻很大,但是由于输入电容的存在,约2pF;

如果用到宽频带放大器,则输入阻抗很低;相反
如果用到谐振放大器,则电容参与了谐振,相当于分布电容,而,输入电阻才是损耗电阻,又很大,故,对谐振回路影响甚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图,假设在@100MHZ点;
yis = 0.03ms+1.4msj = 0.00003+0.0014j;

阻抗不低的。请注意输入端阻抗的并联-串联变换。0.03ms=33k电阻=R,它和一个1.4ms电容C1并联。并联阻抗等效于r=15欧和700欧电容C2串联。

网友:
刚翻了电路书 阻抗Z=R+jX ,对应导纳Y=G+jB, 那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图,假设在@100MHZ点;
yis = 0.03ms+1.4msj = 0.00003+0.0014j;

分别倒数,还是并联

这样输入阻抗就是33k电阻和700欧(2.2pf)电容并联, 可以解释得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吧,谢谢

一般BF998,G1v,是0V偏置还是+1V偏置好?

我的收音机,G1好像都是负偏压,因为S极有接地电阻,电阻上大概有0.5伏左右压降,而G1直流电位是接地的,故而是负电位。这个与电子管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倒数,还是并联

这样输入阻抗就是33k电阻和700欧(2.2pf)电容并联, 可以解释得通

对呀,我犯糊涂了,并联换算成串联了。您说的很对。

楼主:
我看BF998的数据手册。G1S是0.6V时,G2S从4---0V,跨导变化最大,29ms-----1ms,AGC应该效果最好。

源极接地,G1S=0V,跨导可以20ms;24-5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倒数,还是并联

这样输入阻抗就是33k电阻和700欧(2.2pf)电容并联, 可以解释得通

在高频率下,输入电阻还是小了很多。

看来,高频的时候,不要指望高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频率下,输入电阻还是小了很多。

看来,高频的时候,不要指望高阻抗;

是啊,高频下变得复杂

网友:
阻抗不算大,跟偏置都有关系

网友E:
即使是2p输入电容,那输、入阻抗也很大,跨导不是输入导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即使是2p输入电容,那输、入阻抗也很大,跨导不是输入导纳,

b11和g11就是输入电纳和输入电导,这里指的不是器件特性,而是器件按照手册给出的测试电路进行连接时,测得的参数,是电路参数,不是器件参数

跨导和跨纳是g21和b21

网友F:
高频输入阻坑就看结电容大小吧,看pdf, 可以大约估算下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F:
高频输入阻坑就看结电容大小吧,看pdf, 可以大约估算下

这个好像是真的,用这个100Mhz估算一下电容按2pf算出来容抗796,和图上标的差不多感觉可以用这个数据代替,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看到给个评价是不是真的这样

网友:
700欧还不大?高频信号源的内阻是它的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