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断电后高压电容不能快速放电

楼主(2019-08-31):
电源工作正常,一有个问题就是断电后高压电容1000uF/250V不能快速放电,到完全没电会持续接近20秒,这样会导致辅助电源控制的继电器断电不停吸合很多次,另一个退款电源则没有这个问题,基本上2-3秒放光,对比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特求助坛友应该重点检查哪里呢

补充内容 (2019-9-3 15:29):
29楼补充了草图,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大电容附近的安规电容

网友:
加一继电器,停电后使卸载电阻导通放电。

网友B:
大电容旁泄压电阻阻值大或者开路失效,可多并几个同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附近的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旁泄压电阻阻值大或者开路失效,可多并几个同阻值电阻

和大电容并联的电阻阻值很大220k的,基本上没有泄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继电器拆了。

继电器不能拆,电流为0自动关机作用,现在就是高压大电容断电不能快速泄压,导致辅助电源短时间内依然输出电压,继电器不停吸合

楼主:
没有这个能力啊!开关电源原理都差不多吧,控制芯片是viper22a,大管是mos管,辅助电源输出12V,解决250V1000uF电容放电问题就好了,通电工作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是独立的电源,还是同一个变压器的附加绕组?不画图这个问题真的要纠结好久。

主变压器很大个,辅助变压器单独的

网友D:
副电源高压部分,另外整流滤波OK,高压电容用450v4.7微发!不要跟250v一千微发主电容并联要电!

网友:
250V1000uF  这个电容感觉有些偏大呀

要是外接市电有大电感用电器。。。会不会出点火花什么的!!

网友:
开关电源接入部分有差模电感线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电源高压部分,另外整流滤波OK,高压电容用450v4.7微发!不要跟250v一千微发主电容并联要电!

问题是另外一个电源一样的就没这个问题,断电大电容很快就放光,就是找不到原因,奇怪

网友E:
适当的减小泄放电阻的阻值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当的减小泄放电阻的阻值行不行呢?

和大电容并联应该是均压电阻220k的,应该没有泄压作用,奇怪的是另外一个电源则完全正常,这一个除了大电容放电慢其他也正常,正常应该不需要泄压电阻,就是不知道该检查哪里

网友F:
250V1000uF  这电源得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V1000uF  这电源得多少功率

而且大电容是2个1000uF,应该不是大小问题,肯定哪里有问题找不到原因,两个一样的电源,工作都正常,就是大电容放电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

楼主:
我考虑是不是断电瞬间主变压器就停止工作导致电容电压无法泄压,按说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很宽,断电后电压依然很高主变压器应该在继续工作才对,直到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才停止,这样大电容放电就完成了,应该从哪里入手检查呢?

网友G:
你这个电源也是半桥拓补式的有两颗大电容,先检查主回路工作正常不。是不是两个大电容,容量不一样了,正常的开关电源断电后是在某个电压值的时候是工作模式,低于这个电压才关机放电电阻放的,。如果电源有故障电容也会长时间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源也是半桥拓补式的有两颗大电容,先检查主回路工作正常不。是不是两个大电容,容量不一样了,正常 ...

谢谢分析,通电是一切正常,主回路应该正常吧,断电后电容电压是否没有降到开关电源电压范围之外主回路仍然继续工作,直到电压降到电压范围之外停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通电是一切正常,主回路应该正常吧,断电后电容电压是否没有降到开关电源电压范围之外主回路仍 ...

高压侧如果工作正常的话,在你断电的几秒钟内电容就放的差不多了(能量转换到次级),如果非正常工作(能量依旧在电容里),电容电就只能依靠大电阻慢慢的放。逻辑关系不能混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侧如果工作正常的话,在你断电的几秒钟内电容就放的差不多了(能量转换到次级),如果非正常工作(能 ...

是的 我考虑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不知道该检测哪里,另一个一样的电源是正常的,对比检查又没发现哪里不一样

楼主:
画了个草图,正常的电源中间A处通电电压在125V左右,有问题的电源A处电压只有0.4V左右,偶尔会跳到70多V,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断电大电容不能正常放电,不会画图可能有错误之处凑合看吧,坛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
辅助电源没有画,应该和那个没关系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没有画,应该和那个没关系吧

这图网上都有,这种开关电源是很成熟的方案,TL494的方案,示波器看一下两个管的波形,两就是大功率管应该是三极管,你画的是场管。你这个电源带负载压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网上都有,这种开关电源是很成熟的方案,TL494的方案,示波器看一下两个管的波形,两就是大功率管应 ...

功率管是两个47n60场管,没有示波器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待机图中A处没有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管是两个47n60场管,没有示波器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待机图中A处没有高压

你带载测试过吗,按照原理思路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H:
泄放电阻改10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泄放电阻改100K试试

没有泄压电阻,那个是均压电阻,不是这个电阻问题,正常两个mos管之间应该有120V左右电压,这个只有0.几V,偶尔会跳到70V左右,有两个相同电源,另一个正常,断电2-3秒大电容放电完毕,两个对比检查各元件正常,也对换了部分元件试了还是一样,实在不觉明理,希望有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I:
主电路过早停振了,查辅助电路供电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电路过早停振了,查辅助电路供电是否异常。

辅助电源12V输出正常,控制小板代换试了也一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12V输出正常,控制小板代换试了也一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大管需要震荡信号来工作,它不工作电容的能量就放不出去。应该还是震荡器哪里的问题,或驱动电路。

网友J:
代换VIP22的起振电容,不行再代换VIP22试试

网友J:
有些元件能基本正常工作,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用眼看不到用表测不出,就就就怀疑哪个元件就代换它,有时候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代换VIP22的起振电容,不行再代换VIP22试试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viper22a控制辅助电源12V给控制小板TL494供电,辅助电源12V输出正常应该viper22a起振正常吧,控制小板整个代换也试了还是一样,其实除了控制小板复杂点大板元器件也不多,代换了几个元件也找不到原因

大管电路网上找了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些元件能基本正常工作,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用眼看不到用表测不出,就就就怀疑哪个元件就代换它,有时候会 ...

是的,真是奇怪,带载正常就是断电后大电容放电慢,还是算有问题,心里总放不下这个事

楼主: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辅助电源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图,不知道和辅助电源有关系

网友:
看的完全是心累啊,,求谅解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辅助电源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图,不知道和辅助电源有关系

查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容,或者干脆代换一个容量稍微大点的。怀疑方向,断电后辅助电源储应能坚持一小会,不使主电路提早停震造成电容电荷无处释放。输出电容容量衰减,正常情况下测电压的办法是不能准确判断出来的。

如果以上无效,查查BG6、BG8,查残留电压对应的那只MOS对应的推动管,或者干脆从好电源上拆下来一只管子代换它。

如果以上无效,在往前查,查推动管BG1、BG2、BG3、BG4。

如果以上还无效,查3525及其周边,反正有好电源对照,有差异应该不能找出来。

别忘了确认Q2、Q3本身是否良好。

最后,如果没有啥大问题,就这么用着吧,彻底趴窝了再说,不值得浪费时间折腾它。

网友L:
辅助电源的高压与主电源高压同路就能快速放电,还省了辅助电源的整流组件。辅助电源的电压调到15-18v,并适当加大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容,对于整个电源有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个草图,正常的电源中间A处通电电压在125V左右,有问题的电源A处电压只有0.4V左右,偶尔会跳到70多V, ...

不知你这图有没有画错,A点电压偏低肯定不对,查一下这部分的二只小管,及相关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查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容,或者干脆代换一个容量稍微大点的。怀疑方向,断电后辅助电源储应能坚持一小会 ...

谢谢分析,现在情况是空载两个大管中间电压不稳定,基本上在0.几V偶尔跳几十V,正常那个空载电压稳定在120V左右,带载此处电压正常145V左右,带载工作正常,就是空载不正常导致断电大电容无法快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辅助电源的高压与主电源高压同路就能快速放电,还省了辅助电源的整流组件。辅助电源的电压调到15-18v,并适 ...

谢谢朋友,楼上描述了空载带载工作情况,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检查,哎!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现在情况是空载两个大管中间电压不稳定,基本上在0.几V偶尔跳几十V,正常那个空载电压稳定在12 ...

中点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半个臂工作异常?电容代换了吗?

有个示波器就好办多了,现在这样凭描述很难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点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半个臂工作异常?电容代换了吗?

有个示波器就好办多了,现在这样凭描述 ...

电容拆下来试了好的,不会半个臂工作异常吧,带载啥毛病没有一切正常,就是空载不正常,断电后大电容放电很慢

楼主:
不死心又折腾了一遍,发现辅助电源不正常,断电后辅助电源12V马上没有输出,而正常那个会延时一会儿,辅助电源是viper22a控制,非常简单的电路,查各个元件又没问题,IC也换了两个也是一样,真是奇怪

楼主:
正常情况在电压范围内应该是继续工作的,但是断电后辅助电源输入依然2百多V输出却没有了,辅助电源过早断电导致断电后主电源又马上停止,所以高压电容就没法放电了,应该是这样可是奇怪的是原因无法解释,负载电源就那几个元件,拆了个遍还是一样,奇怪奇怪。。。

楼主:
不甘心把两个电源辅助电源部分全部调换,没想到不是辅助电源问题,问题依然一样,看来是其他原因,哎。。。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驱动电路停止的太早”的问题。停止的太早电就放不完。

网友M:
查你的C1 那个47U电容,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查你的C1 那个47U电容,容量太小了。

哪个电容呢?两个一样的电源,正常的待机两个mos管中点电压120-150V左右,不正常的待机两个mos管中点电压0.几V偶尔跳到几十V,带载两个都正常,就是断电后待机不正常那个主电源过早停止工作大电容不能快速放电,导致的后果是自动关机继电器不停吸合,两个对比代换等等找不出原因,不知道从哪个方面查是正确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哪个电容呢?两个一样的电源,正常的待机两个mos管中点电压120-150V左右,不正常的待机两个mos管中点电压 ...

示波器看推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看推动波形。

不是专业维修的哪来示波器啊,业余爱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维修的哪来示波器啊,业余爱好

试着把推动信号断开,看看两个大罐子电压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试着把推动信号断开,看看两个大罐子电压平衡吗?

两个大电容电压相差很小,待机两个mos管中点电压很小是驱动不足吗?奇怪的是带载就正常了

网友L:
A点电压不对一般是静态工作点出问题,最大可能是红框内的元件有问题,特别是电阻。如果在第二图蓝框内有2C7电容,取下后看A点电压,偏差很大的就是这个部分有问题。

如果上图元件全部好的,那就是推动问题,查下图红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A点电压不对一般是静态工作点出问题,最大可能是红框内的元件有问题,特别是电阻。如果在第二图蓝框内有2C7 ...

谢谢朋友,明天再来试试看,A点电压为什么待机不正常,带载又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明天再来试试看,A点电压为什么待机不正常,带载又正常呢

你这个偏差还不严重,严重的会影响效率。工作时有信号过来,相对偏差来说,信号很大,掩盖了偏差,所以能工作。

楼主:
断开推动线圈压差不是很大,149/154,相差几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A点电压不对一般是静态工作点出问题,最大可能是红框内的元件有问题,特别是电阻。如果在第二图蓝框内有2C7 ...

断开原辅助电源单独用12V电源代替原辅助电源,通电后先断开主电源然后再断开辅助电源,测大电容已经放电完毕,难道还是辅助电源问题?断电后高压电容还有电的情况下辅助电源不能继续工作导致不能正常启动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A点电压不对一般是静态工作点出问题,最大可能是红框内的元件有问题,特别是电阻。如果在第二图蓝框内有2C7 ...

断开原辅助电源,用一个12V1A小开关电源板,输入直接焊接主电源300V处代替原辅助电源,通电后断电大电容可以放电只是放电速度慢一点,继电器断开正常不会很长时间不停吸合,辅助电源元件不多已经和正常那个电源全部元件调换了,换到正常那个电源也是正常的,实在不觉明理,两个电源最大区别就是待机状态两个mos管中点电压正常那个一直稳定是在100V以上,不正常这个不稳定从几V到几十V不停跳动,实在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断开原辅助电源单独用12V电源代替原辅助电源,通电后先断开主电源然后再断开辅助电源,测大电容已经放电 ...

说明功率级正常,再查查推动级,就4个三极管、4个二极管,如有2C7电容的电路(有的没有),量一下电容二端对地电压,是否相同和供电的二份之一左右?如果都好的就断定是辅助问题,辅助本身有些问题,在主电压有200多伏时应该有输出,修电源没示波器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明功率级正常,再查查推动级,就4个三极管、4个二极管,如有2C7电容的电路(有的没有),量一下电容二 ...

按照你的思路查了推动部分没问题,又回到辅助电源部分,用单独开关电源代替辅助电源部分是正常的,继续检查代换各元件,没想到辅助电源输出二极管有问题,之前拆下来测了正常的,现在拆下来测也是正常的,找了一个代换居然好了,应该是这个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输出不正常带载差,但是查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所以走了不少弯路,谢谢各位热心坛友,论坛有你们更精彩

楼主:
继电器吸合正常后测试mos管中点电压依然低压跳动,对比正常的那个还是不正常,怀疑驱动不良,不死心继续检查推动部分发现有一个贴片三极管8550有问题,换掉后一切正常,待机状态mos管中点电压稳定在130左右,至此此电源修复成功,还是水平有限知识不够走了不少弯路,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吸合正常后测试mos管中点电压依然低压跳动,对比正常的那个还是不正常,怀疑驱动不良,不死心继续检 ...

祝贺你成功修复,凡事都有因,只是没有找到果,找到了就迎刃而解。